饶杰 无人机201班 29号

楼主(2022-06-30):
如何教新手调试与飞行

姓名:饶杰         班级:无人机201班      学号:29

一、起降演练

起飞和降落是飞行中的第一步操作。虽然简单,但其重要性不容忽视。我们先来看看起飞过程(这里省略了上电操作)。远离无人机,解锁飞控,慢慢推油门等待无人机起飞。这是起飞的操作步骤。油门一定要慢慢推,即使已经推了一点距离,电机还没有启动。这样可以防止飞机因油门过猛而无法控制。

着陆时,我们还需要注意操作顺序:降低油门,使飞机缓慢接近地面;在离地约5-250px处轻轻推油门,降低下降速度;然后再次降低油门,直到无人机触地(触地后不要推油门);最小化油门,锁定飞行控制。与起飞相比,着陆是一个更复杂的过程,需要反复练习。

在起降时,要注意保证无人机的稳定性,飞机的摆动幅度不要太大,否则在起降时螺旋桨可能会损坏。

二、举重练习

简单的升降练习不仅可以锻炼对油门的控制,还能让初学者学会稳定飞机的飞行。练习时注意场地足够的高度,最好在室外操作。

1.上升过程

上升过程是无人机螺旋桨速度增加,无人机上升。主杆是油门杆。练习上升操作时,假设你已经起飞,慢慢推油门,此时,没有人会有机会慢慢上升。油门踩得越多(不要把油门推到最高或接近最高),上升速度就越高。

2.下降练习

下降过程同时上升,正好相反。下降时,螺旋桨的转速会降低,没有人会因为升力不足而开始降低高度。在开始练习下降操作之前,确保无人机已经到达足够的高度,当飞机已经稳定停止时,开始慢慢拉下油门。

第三,投球练习

投球练习也是飞行的基本操作。俯仰操作用于无人机的向前和向后操作,以确保飞机的正确飞行。

1.潜水运动

在俯冲过程中,无人机的头部会轻微下降,尾部会抬起。响应螺旋桨转速,机头处的两个螺旋桨转速降低,机尾处的螺旋桨转速增加,然后螺旋桨提供的力将与水平面成一定角度。这样,它不仅可以提供升力来抵消重力,还可以提供向前的力。这时升力也会减小,所以飞机会减小,油门可以适当的推。

2.向上运动

向上运动类似于跳水,只是摇杆从中间位置向后拉。在拉动过程中。无人机尾部的两个螺旋桨会减速,机头的两个螺旋桨会提速。那么就会出现类似俯冲操作的现象,只是没有人有机会向后撤退。

当飞机开始后退时,慢慢拉下摇杆,停止拉摇杆。这时,飞机将继续撤退。后退一定距离后,慢慢推动摇杆,直到摇杆回到中间位置,停止推动。此时,飞机将停止后退,俯仰练习将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