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电机简介

楼主(2022-06-30):
无人机电机简介
姓名:黄照博
学号:20205606100119
电机的功能
俗称马达,能够使无人机的螺旋桨转动从而产生动力。多旋翼无人机的动力来源于螺旋桨,而螺旋桨是电机转动的结果。
电机的种类及区别
一般电机分为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 对于多旋翼无人机来说,小型无人机通常使用有刷电机,比如空心杯电机;而轴距较大,通常大于200mm左右的无人机都使用无刷电机。 目前的无人机多以无刷电机 中的永磁同步电机为主。
那么电机为什么会分为有刷和无刷呢?简单来说,有刷电机是利用碳刷改变电流方向,无刷电机则是抛弃了碳刷,采用电子换向,减少了损耗。
使用寿命
无刷电机:可连续工作20000小时 左右,常规的使用寿命7-10年。
有刷电机:可连续工作5000小时左右,常规的使用寿命2-3年。
注意: 工作时间跟使用环境(主要是温度)有关,温度越高,效率越低,因此要注意保证电机温度在良性范围内,可以大大增加电机的使用寿命和效果。
节能方面
相对而言,无刷电机的耗电量只是有刷电机的1/3。
日后维修方面
有刷电机磨损后,不仅更换碳刷,还更换转齿等电机周边的附件,成本要高出很多。最主要的是,整体的功能将会受到影响。
而无刷电机缺少了电刷 ,磨损主要是在轴承上了,从机械角度看,无刷电机几乎是一种免维护的电动机了,必要的时候,只需做一些除尘维护即可。
电机的基本参数
最大电流(A),最大电压(V),KV值。
KV值:指电机在单位电压下的转速。一般KV值越高,代表电机的转速越快。
比方说:KV值为1000,意思是:此电机在1V电压下,每分钟转速为1000转。
则在10V电压下,此电机转速为:10V*1000KV=10000转/分
因此,要想提高电机的转速,低KV值的马达可以通过增加电压来实现,但考虑马达的时候,一定要考虑电压的限制。
电机的命名
四位数字,前两位是定子的直径,后两位是定子的高度。如4108规格的电机,定子的直径是41mm,高度是8mm。
如何选配电机
多旋翼的电机最大拉力总和不应低于总重的1.5倍,最好是两倍朝上。
选配电机要注意电机KV数以及相对应的电池电压和螺旋桨大小。靠谱的商家一般都会给出电机参数表,其中包括了推荐用桨以及相应情况下的拉力和电流,根据这些参数就可以选择相应的电子调速器和螺旋桨了。
电机应该如何保养
如果无人机在悬停时出现无故侧倾或无法顺利降落,则有可能是电机出了问题。可先尝试重新校正机身后再起飞。若仍然出现问题,那么一定要及时送厂检修,避免出现电机停转导致无人机失控甚至坠毁。
此外,无人机飞行前确认电机与螺旋桨固定,飞行后及时检查清理电机是否藏纳污垢。
关于上海拓攻机器人有限公司进入企业商铺
上海拓攻机器人有限公司(TopXGun Robotics),是全球专业的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及无人机解决方案的提供商。我们围绕客户需求持续创新,秉承“让天下没有难飞的无人机”理念,打造智能飞控和行业解决方案,为更多领域提供专业服务。
拓攻飞控产品线覆盖飞控产品、飞控相关配件和行业飞控定制方案。飞控产品包括:通用版飞控T1系列产品,农业植保专用飞控T1-A,以及行业级飞控RTK系列产品。拓攻飞控产品均采用最优姿态跟踪和自适应控制算法,支持市面上所有多旋翼无人机结构,具有抗强磁场干扰、失控保护和断桨保护等功能,且兼具一体化设计,便于安装使用。
拓攻提供行业无人机飞控系统定制服务及解决方案,目前已涵盖航拍、农业、物流、测绘、安防等领域,致力为您打造精准智控。
拓攻秉承“开放、合作、共赢”的理念,积极寻求合作伙伴共同创新,形成健康良性的无人机产业生态系统,推动无人机行业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