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电池保养维护和使用

楼主(2022-06-30):
姓名:杨利娜        学号:20205606100146
摘要:
正文:这个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正确使用电池),一个是不使用后,也就储存维护:
1、如何正确的使用无人机电池
(1)安装电池之前,检查电池是否正常,电池性能参数是否是合适当前无人机使用需求
如果电池参数性能过小,有可能带不动无人机,或者飞机能飞,但是电池容易发生过热鼓包或报废;如果电池性能参数过大,多大的电压和电流有可能会烧毁无人机。
(2)无人机起飞前,要小电流放电,对无人机电池进行放电预热,主要是让电池内部化学反应先充分调动起来,不会导致电池一下过热而导致内部衰减严重,或者报废;
(3)设置好无人机返程所需要的剩余电量,这个主要是防止飞机突然没电掉落,对电池造成损坏。
(4)飞行过程中尽量稳定放电,不要忽大忽小的放电,就是不要随意突然操作无人机高速飞行;
(5)不要对无人机电池过放或过充,过放是指对电池完全放完电的意思,就是飞机都飞不起来了,但是旋翼还可以转,让其一直转到停止,这样深度放电的话,对电内部材料也是非常不友好的,同样的如果电池过充的话,也是对电池内部材料不友好,这些都会对电池造成或多或少的伤害,减少电池使用寿命次数。
(6)不要在过高温度或过低温度下充放电
这个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高温对电池的伤害还是比较大的,目前来说,好的无人机电池能承受60℃一下正常工作,一般的会是50℃以下,至于低温的话,好的可以在-20℃以上到55℃范围工作,一般的则是0℃以上到50℃。
(7)尽量防止无人机电池发生碰撞
电池是最怕发生碰撞的,因为碰撞容易导致电池内部材料碎裂变形,导致发生短路而报废。2、无人机电池储存方法
不管是什么样的无人机电池,总有不使用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是直接简单的放置就可以了吗?当然不是的,因为电池如果不使用的话,储存也是要有主要的问题的,避免这些问题,可以保护电池,一定程度延长电池使用 寿命。
(1)不要满电或没电储存
无人机电池要长期储存不使用的话,建议不要满电储存或是没电储存。满电的话,容易造成鼓包情况,就像我们吃饱了,没有消化,肚子一直涨着,对健康不利样。低电量或没电储存的话,也容易造成电池容量不可逆的衰减。所以建议储存电池电量在70%这样会比较好些。
(2)不要在过高或过低温度的环境下储存
这个与上面介绍的在过高或过低温度下使用的情况差不多。
(3)存储环境要干燥通风
存储的环境要干燥通风,过湿的环境,容易可能因为潮湿导致短路或者电线线材锈蚀等等。
(4)定期检查电池电量和其他
应该定期检查电池电量多少,如果过少,及时充电回到70%,电池是否有被虫子或老鼠啃食、或者其他情况等。

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