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电池保养

楼主(2022-06-30):
姓名:朱事成                                         学号:20205606100150
      无人机电池如何进行保养?  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毕竟一块无人机的电池也不便宜,如果电池保养不当它就可能会提前报废从而发挥不了,它最大的利益从而让自己的钱包变空。
      如果学会如何的正确的去保养无人机的电池的话会减少损失:无人机电池
      (1)飞行前:1. 请务必充满电,并使用专用电源适配器进行充电;
                       2. 若是在低温环境下使用电池,需先悬停飞行器加热电池再飞行;若是遇到“低电压报警”提示建议立刻停止飞行,持续预热电池再飞行。
      (2)结束飞行后:1. 飞行结束后无人机电池温度较高,须待无人机电池降至室温再进行充电
                             2. 当电池电量低于5%,未及时充电将自动进入休眠状态,需要使用充电器对电池充电唤醒。
    (3)储存时:1. 设备不使用时,应将电池取出单独存放;
                         2. 避免阳光直射,远离热源、易燃易爆品的区域,理想存放温度为 22℃-28℃;
                         3. 保持干燥,勿将电池放置于可能漏水或潮湿位置,避免长期放置低温环境;
                         4. 切勿在完全放电状态下长期放置,建议 2-3 个月重新充放电一次,以保证电池活性。
    (4)使用注意事项:1不过放
                                               电池的放电曲线表明,刚开始放电时,电压下降比较快,但放电到3.9~3.7V之间,电压下降不快。但一旦降至3.7V以后,电压下降速度就会加快,                                                 控制不好就导致过放,轻则损伤电池,重则电压太低造成炸机。有些飞友因为电池较少,所以每次飞都会过放,这样的电池很短命。策略是,尽量                                                 少飞一分钟,寿命就多飞一个循环。宁可电池多买两块,也不要每次把电池飞到超过容量极限。要充分利用电池报警器,一报警就应尽快降落。
                                         2、不过充
                                               这个对于充电器有要求,有些充电器在充满以后的断电功能不完善,导致单片电池充满到4.2V还没有停止充电,另外,有些充电器使用一段时间以                                                 后,因为元器件老化,也容易出现充满不停止的问题,因此,锂聚电池充电的时候一定要有人照看,当发现充电时间过长时,要人工检查充电器是                                                 否出现故障,如果出现故障要尽快拔掉电池,否则锂聚电池过充的话,轻则影响电池寿命,重则直接出现爆炸起火。另外提醒大家,充电时一定按                                                 照电池规定的充电C数或更低的C数进行充电,不可超过规定充电电流。
                                         3、不满电保存
                                               充满电的电池,不能满电保存超过3天,如果超过一个星期不放掉,有些电池就直接鼓包了,有些电池可能暂时不会鼓,但几次满电保存后,电池                                                   可能会直接报废。因此,正确的方式是,在接到飞行任务后再充电,电池使用后如在3天内没有飞行任务,请将单片电压充至3.80~3.90V保存。再                                                   有充好电后因各种原因没有飞,也要在充满后3天内把电池放电到3.80~3.90V保存。如在三个月内没有使用电池,将电池充放电一次后继续保存,                                                   这样可延长电池寿命。电池保存应放置在阴凉的环境下贮存,长期存放电池时,最好能放在密封袋中或密封的放爆箱内,建议环境温度为                                                               10~25°C,且干燥、无腐蚀性气体。
                                               4、不损坏外皮
                                               电池的外皮是防止电池爆炸和漏液起火的重要结构,锂聚电池的铝塑外皮破损将会直接导致电池起火或爆炸。电池要轻拿轻放,在飞机上固定电池                                                 时,扎带要束紧。因为会有可能在做大动态飞行或摔机时,电池会因为扎带不紧而甩出,这样也很容易造成电池外皮破损。
                                               5、不短路
                                               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电池焊线维护和运输过程中。短路会直接导致电池打火或者起火爆炸。当发现使用过一段时间后电池出现断线的情况需要重新                                                 焊线时,特别要注意电烙铁不要同时接触电池的正极和负极。另外运输电池的过程中,最好的办法是,没个电池都单独套上自封袋并置于防爆箱                                                     内,防止因运输过程中,因颠簸和碰撞导致某片电池的正极和负极同时碰到其他导电物质而短路或破皮而短路。

全新电池

DJI

损坏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