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国作业

楼主(2022-07-01):
                                                                                              APM2.8简单调参及遥控AT9S设置
姓名:杨志国        学号:20205606100239
电脑安装Mission Planner
打开软件
用数据线将飞控与电脑连接
连接上后在软件里右上角点击 “连接”
连接完成后进入  初始设置
首先对机型选择
对加速度计校准(水平面,左边朝下,右边朝下,机头朝下,倒置)
完成后校准指南针,按提示旋转飞行器。
校准遥控器,按提示操作
设置飞行模式,手动,姿态,GPS三个模式(飞行模式1:Stabilize       飞行模式4:AltHold    飞行模式6:Loiter)完成后可在遥控器切换三种飞行模式。
在 可选硬件 找到电池监测器-APM版本 (根据飞控选择对应版本即可)。
在配置设置栏找到全部参数表-右侧搜索栏收入arm,选择对应参数电池,GPS等

完成后,对电调就行校准,测试电机即可。

遥控器设置
长按mode进入基础菜单,选择系统设置(旋转push至系统菜单,短按即可进入)
语言选择简体,摇杆模式设置为2(摇杆模式1:为日本手,2:为美国手)。可根据使用的电池设置报警电压。按end退出
在机型选择,可现在多旋翼,固定翼,直升机,船模,汽车模型等。
在辅助通道,设置五通为选择姿态的通道
在功能设置里将out(即输出模式)设置为PPM/SBUS/CRSF。三种输出模式可根据接收机,模拟器等进行选择。
更多教程可点击连接参考官方http://radiolink.com.cn/docc/9sjcsp.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