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的保养

楼主(2022-07-06):
无人机作为一种比较精密电子机械设备除了正常使用外,要想保证其正常飞行和使用寿命,除了要保证按照规范正常操作使用外,请一定要养成妥善保养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的好习惯,保护无人机免受灰尘和污垢的侵害是当务之急。

UAV maintenance 无人机保养

无人机保养方法
1.电池保养
无人机所有设备中,消耗量最大的非电池莫属了。使用电池时,应尽量避免过充或过放。飞行时尽量不要将电池电量耗尽,返航时至少要保持 15%以上的电量,且应匀速飞行。

用电池时可留意一下电压、电量下降速度是否过快。

一般情况下,每周使用 2 次,至多一年电池便开始明显老化。如果经常外出航拍,还应注意温度对电池的影响。如长时间不使用,电池不要完全充满,这样可进一步延长其使用寿命。

检查电池是否可以使用,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观察外观是否有鼓包。有鼓包的电池肯定不能使用了。有些无人机专用电池装在保护壳内,可观察电池安装后是否松动。如果安装不畅,很有可能是电池膨胀将保护壳挤变形了。另外在一般情况下无人机电池每周使用两次,最多一年电池会出现不耐用老化现象。并且在使用无人机的过程中还要注意外界温度对电池的影响,如果在低温地区使用,要对电池做好“保暖”和“热身”工作,以免出现电压急速升高的情况。

2.螺旋桨保养
无人机螺旋桨虽然没有电池那么易坏,但也是需要经常维护保养的。虽然在正常使用过程中出现坠机导致桨叶折断的情况很少,但是由于视觉误差或操作导致撞上障碍物的问题却时常发生。如果出现撞到障碍物的情况就要特别留意桨叶是否出现裂痕、缺口等影响无人机飞行稳定性的问题。如果螺旋桨损伤比较严重则需要更换新的螺旋桨叶。

3.电机保养
除了螺旋桨外,对无人机飞行稳定性影响最大的就是电机了。如果无人机在悬停时出现无故侧倾或无法顺利降落的问题,则有可能是电机出现了问题。可以先尝试重新校正机身后再起飞,如果仍然出现这种问题则需要及时送厂检修,以避免出现电机停转导致无人机失控或坠毁。

4.减震球
航拍作业时,如果发现视频图像不稳定,可不一定是云台出了问题。此时,应先检查连接云台与飞行器的减震板上的减震球。当拍摄视频出现果冻效应时,有很大可能性是减震球过硬或破损。一旦发现其破损了,应马上更换,以免航拍影片画面产生扭曲或波动。

5.保持清洁干燥
无人机作为一种精密的电子设备是需要保持干燥清洁的,虽然无人机不是沾水即坏,但它如果沾水后或受潮后没有及时处理,会对电子元器件造成损坏使无人机出现故障并降低无人机的使用寿命。如果无人机在使用过程中受潮或沾水,在使用完毕以后要先断电擦干无人机,然后放到防潮箱吸潮,确定湿气除净后再使用。另外灰尘对无人机的影响也很大,尤其是电机等精密设备,所以要尽量避免从沙土碎石地面起飞,并在每次使用完毕以后对无人机进行除尘清洁。

许多飞手喜欢去海边航拍大海,由于电机是具有磁性的,尘土和细沙中包含的细微的金属颗粒可能会被吸附进入电机内部,影响电机正常运转。更严重的话,更有可能导致电机停转。

如果确实不慎,有颗粒进入电机,可以尝试用吸尘工具,但是如果电机依旧运转不顺畅,可能只能拆开电机,或者寻找维修点了。

6.飞行后的养护
每次航拍无人机飞行结束,操纵者都应对无人机做保养擦拭。如果是电动无人机,可选用质地柔软的除尘毛巾擦拭浮灰。如果是油动航拍无人机,则应先用浓度较高的酒精喷涂在机体表面稀释油污,然后用除尘毛巾反复多次擦拭干净。如不及时清理模型飞机表面的油污,很容易造成机体的腐蚀。

7.定期涂蜡保护
由于目前市面上可以购得的航拍无人机,其表面涂装均采用了喷漆工艺,因此需要做定期涂蜡保护(kt02)。机体表面的定期涂蜡养护,不仅可使无人机更加光洁靓丽,还可在其上形成一层保护膜,隔绝保护涂装漆面。

8.简单的焊接
由于无人机在起飞降落甚至飞行中都出于震动中,有时降落时甚至可能导致部分排线松动。同时一些人为了增强遥控器信号,也会安装更大面积的天线。这些都会需要用到焊接技能。建议飞手们可以根据网上的教程,学习一些基础的焊接技能,这样能免去不少的麻烦。

清理无人机工具
一个柔软的小清洁刷:用于清除可能陷入无人机角落与缝隙中的尘垢。若找不到这样的小刷子,可以用清管器代替。
罐装压缩空气:可以用它清除无人机“敏感部位”的尘垢,如电机或电路板旁边的尘垢,而且还不会损坏无人机。
异丙醇:可以让你的无人机外壳光洁如新。这种清洁剂可以祛除污垢、草渍、血液等 99%的各种顽渍,还不会损坏电路。
超细纤维布:如果你想把无人机拆开来进行大扫除,这块布必不可少,它可以和异丙醇协同工作,配合完美。
三合一多用途润滑剂:在放飞无人机之前一定要携带一瓶三合一多用途润滑剂,以防临时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