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双路电调

楼主(2022-07-07):
这个单向双路的电调1s供电驱动两个8520,接收直接电池取电,接收机一直重起。后来加了升压5v给接收机,驱动双8520没问题,但是再加一个9克舵机又不行了。求助大神给个方法

网友A:
接收机不要供电给电调,电调直接接1s电池供电,5v升压电流选3a以上的

楼主:
解决了,是我这个五伏只有1a不够用,换了个3a的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不要供电给电调,电调直接接1s电池供电,5v升压电流选3a以上的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