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4接收机问题 好盈12A电调问题

楼主(2022-07-08):
各位大神,本人新手一枚: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本人在静改动1:35 AH-60黑鹰直升机飞机,由于K124原装电机无法带动飞机,所以查询资料后得知,要更换电调,更换无刷电机,随机选择了好盈12A电调和朗宇R1106无刷电机。
        就在昨天,我将好盈12A电调电调连接上K124接收机,接收机无法正常亮灯,尝试几次后,接受接开始发热,温度非常之高,稍后换回自带K124自带电调,接收机也无法亮灯了,并且同样发热,届时这个接收机应该是凉了。。。        这个K124接收机 貌似凉了,所以想在这里请教几个问题,烦请个位大神畅所欲言,谢谢了!
                问题1:图1中,标注的1,2,3,哪个是正极,哪个是负极,哪个是信号线,另外这个K124的接收机工作电压、电流是多少?

        问题2:图2中,我买的电调是好盈12A,但是商家给我发的是12AE,查了一下供电是5V2A的,是不是电压高了,K124的接收机受不了(注:7月5日那天还用的好好的,接收机灯能亮,并且舵机可以工作),另外好盈说明书说上电会“滴”“滴”叫,可是我的一直都没叫过?

        问题3:图3中,好盈12AE电调连接接收机的线,红线=正,黑线=负,白线=信号线对吗?

图1 K124接收机

图2 好盈12A

网友A:
图(1)当中1是信号线2是正极3是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当中1是信号线2是正极3是负极

万分感谢!

网友B:
第一个是信号线,正极,负极,电压一般的都是5v,电流就2A
电调应该是欠压了,就是电调给的没有电机要的多,电调给少了
第三个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是信号线,正极,负极,电压一般的都是5v,电流就2A
电调应该是欠压了,就是电调给的没有电机要的多 ...

谢了,我第一用好盈12AE电调给K124接收机供电时,K124接收机能亮,并且还能给舵机供电;但是第二次再上电,只是加了电机,K124接受机就不亮灯了。。。完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