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教:APM2.8 无法检测到PWM输入信号

楼主(2022-07-08):
某鱼收来两个APM2.8 板子,在mission planner 下面自动刷写legacy固件后发现飞控无法识别到遥控接收机的PWM信号,两个板子都是这样。可能是什么问题呢?我用示波器看了接收机输出的PWM信号,是正常的。但是在mission planner里面校准遥控器的界面下油门通道值900,其余都是1500。动遥控器摇杆,这些值都不变化。求教大神这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先刷下车的固件再刷回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刷下车的固件再刷回来看看

还是不行喔,我刷了Rover3.4.2,一样的对PWM输入没反应,刷回plane固件还是一样

网友(2022-12-08):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喔,我刷了Rover3.4.2,一样的对PWM输入没反应,刷回plane固件还是一样 ...

跟教程重新刷b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