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爹】遥控器改手

楼主(2022-07-09):
这个遥控器买回来一般是日本手或美国手。也就是左右手控制油门和通道映射的区别。那么像我这种反美手的咋办呢?今天我们来说说怎么通过改通道映射改手。
比如遥控器是日本手,左手前后倾,左右转。右手油门、左右倾。我是反美手左手前后倾、左右倾。右手油门、左右转。我们能看出来左右转和左右倾的通道需要调换一下。拿这个BETA的地面站为例,先切换到遥控器模式。
找到这个位置。其实现在市面上所有的遥控器都是一样的。都有通道调换的功能,不在地面站就在遥控器内。都是用四个字母AETR来表示的。只要看到这四个字母的位置就是通道映射。
我是用日本手改反美手,T是油门不用动。E是前倾,后倾,也不用动。我需要把左右转(A)和左右倾(R)通道映射对调就完成了。
在BF地面站和BETA飞控站、CF地面站里面调整飞机的映射也是可以的。找到R、E、T、A这四个字母调换顺序就能完成。调飞机还是调遥控选一个就行,不能两个一起搞,负负得正等于白调。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