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二手无人机不能起飞啥原因

楼主(2022-08-06):
二手无人机,显示遥控器和飞机已连接(通过遥控可以调节摄像头),但是不能起飞按键都不管用,有没有了解的指导一下

网友:
大哥你解锁没有啊??一般是下内八解锁才能飞!!

网友:
检查无人机线路有没有接触不良

网友(2022-09-18):
接上地面站校准遥控器,查看除油门的其他是否正常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