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第一次刷程序没问题,第二次刷就卡在刷机界面,为什么?

楼主(2022-08-08):
第一次刷程序没问题,第二次刷就一直卡在这个界面 ,为什么? 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
我刷第一次刷程序没问题,第二次刷就卡在刷机界面,为什么? 没问题,第二次,就一直,第一次,知道 作者:惰性个体 897 控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况,在烧写器5v线上加了个开关,做冷启动,然后,RT,TX接口调换。结果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刷控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况,在烧写器5v线上加了个开关,做冷启动,然后,RT,TX接口调换。结果就OK ...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