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关于电机绕线粗细的问题

楼主(2022-09-15):
一台电机如果在同等电压下,是使用细线的扭力大,还是使用粗线的扭力大?使用的漆包线的粗细影响电机的扭力不?
有这个疑问是因为,手头上有各种KV值的电机,但是有些低KV的(比如几块钱买的精灵的电机)线很粗,但是扭力很大。有些高KV的线比较细,但是扭力小转速高。
影响电机扭力的到底是线的粗细还是极数?(同等外观规格的电机下)

网友A:
电流流过线圈,大部分是流过线圈表面(集肤效应),频率越高越明显,所以高KV电机更倾向多股并绕,线径选择较细。(多股周长相加大于单股)
不过现在很多高KV电机也是单股绕制,效果也不错。
我个人维修或者改造,大部分都是单线绕制,更加容易些,能有更好的满槽率。
个人愚见,欢迎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流过线圈,大部分是流过线圈表面(集肤效应),频率越高越明显,所以高KV电机更倾向多股并绕,线径选择 ...

感谢指导。我之前用的是多股的。只是在想如果两头不连起来,通过芯片改变串联或并联模式,是否会给予电机在同等电压下,不同的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流过线圈,大部分是流过线圈表面(集肤效应),频率越高越明显,所以高KV电机更倾向多股并绕,线径选择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