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100c 120c 130c是什么意思怎么选.

楼主(2022-09-25):
          C:放电倍率单位,指的是穿越机电池的放电能力,C数越大,爆发力就越强。放电能力:100C<120C<130C。电池C数决定着穿越机电机、螺旋桨的转速和拉力。

但是C数高并不代表适合你的配置,电池的选择还要考虑到整机的重量、电池的尺寸,以及与螺旋桨、电机、电调等参数的匹配度。选择顺序:桨叶>电机>电调>电池。
1.桨叶:直径越大,电机效率越高,所以在理论上,只要空间足够,尽可能的往大的选。

2.电机:查看力效表选择力效约等于7g/W的型号,就能确定电机的最大电流。

3.电调:如果电机的最大电流为15A,则电调(ESC)至少为15A。但电调最大电压不能超过电机能承受的最大电压。电压过大或者电流过低容易导致烧坏电机。

4.电池:假如电调最大电流为25A,25A×4(四轴)=100A,我们就应该选持续电流大于100A的电池。

根据容量(mah)×放电倍率(C)=峰值电流(A),峰值电流÷2=持续电流的公式,就可以得出fpv电池合适的c数和容量。以标注1000mah 100C的电池为例,2000mah=2ah,2ah×100C=200A,持续电流则为100A,等于电调的最大电流。所以2000mah 100C型号的电池是与25A的电调相匹配的。

网友:
新媒体时代这地方来的人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