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 刷ER9X 能用10元 DIY 接收机?

楼主(2022-10-08):
富斯9 刷ER9X  能用10元 DIY 接收机?  对频  方法 一样?

网友:
理論上可以
重點是你的富斯9背後的模塊協議是否一樣是AFHDS一代協議

网友:
可以,用原装高频头,或者多合一高频头设置好协议就可以。fs9没改造的情况下不支持高版本er9x,不能直接通过遥控器设置调整外置多合一高频头协议,所以只能使用带有旋钮调整协议的多合一高频头。opentx不确定行不行,可以到官网看下更新支持情况。

楼主:
准备试试

网友:
看看我的16通道哦

网友:
看着图片叠加了不少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