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图传软件调参技术基础 来自知乎穿越机技术基础

楼主(2022-10-14):
OSD是什么?
OSD是on-screen display(屏幕显示菜单调节)的简称,将需要调整的参数,编注入到屏显菜单中进行调整。如我们常用的电视机调整亮度、对比度、颜色或者其它功能设置等,都是利用屏显菜单选择和设定,在这些选项中对电视机工作参数进行修改和确认。
OSD如何实现调参?
穿越机的DOS屏显菜单参数设定原理也很简单,摄像头将图像传输到飞控板上的OSD字符叠加芯片中,叠加上飞控中央处理器传输过来的字符,再送到图传发射板进行无线电发送;地面图传接收机将图传信号接收下来,并显示在显示屏幕上,操控人员通过观察屏幕上的文字,就可以通过遥控器的摇杆组合操作,设定这些文字菜单中的可修改参数,实现控制功能。
要实现OSD调参对图传、摄像头、飞控的参数设置,需要用通信数据线将飞控与外设连接起来,并正确设定端口参数协议,在飞控调参功能设置页面设置启用OSD调参菜单,才能进行OSD菜单调参。OSD菜单样式和功能由飞控固件决定,当然,也可以通过脚本配置修改菜单的设置功能和样式。
OSD调参能干什么?
BF固件飞控调参软件支持betaflight-tx技术标准的穿越机飞塔或者独立图传发射机VTX,通过飞控通信串口与图传之间的连接,对图传发射机进行可控参数设置,实现飞控调参软件对图传单元的控制,或者实现遥控器OSD菜单对图传常用参数、飞控常用参数的设置功能,如调整图传发射频率、发射功率,调整飞控PID参数等。
第一节 图传硬件上的连接
1、图传连接到飞控端口:将UART3的TX焊盘通过导线连接到图传的RX端口,在硬件上将两个部件连起来。请注意接收机使用的端口号,请勿重复使用端口。
摄像头、图传与飞控硬件端口连接
2、BF调参软件中的设置:图传的RX端口连接到飞控的哪个端口,在BF调参软件中,就将飞控那个端口选定为图传协议。只有飞控的端口编号和图传协议选择正确了,飞控指令才能发送到图传板中,成功控制图传板的工作参数,关于飞控OSD图传调参界面的使用在下面章节有详细介绍。如需OSD菜单控制摄像头参数,也需要类似设置,如只是使用OSD调参设置飞控参数,只要设置启用OSD调参即可。
3、图传参数设定方法:不是所有的图传发射机都支持飞控数据线连接调参,这与图传发射机的软硬件设计有关,在BF固件飞控中,只要是支持betaflight-tx标准的图传发射机,都可以使用飞控接图传进行图传调参。当然,每一个物理图传发射机都有一个按钮,可以对图传进行参数设置,如频率、输出功率的设置,按钮的设置组合无外乎长按、短按、连续几次按压等。
4、BF飞控固件支持的图传协议:有IRC Tramp,部分熊猫VT5804M图传板就是这个协议;TBS SmartAudio协议,如黑羊TBS图传就是使用这个协议;RTC6705 (USA)协议,该协议在一些采用6705单片机的图传上使用。
飞控与外设连接
5、请注意图传的输入线序:图传的电源输入通常在7-32V之间,通常,600mW标称的图传发射机耗电在4至6W,如以16V电源输入时,工作电流大约在300-400mA左右。可使用飞控上的9V BEC二次电源供电,该路电源最大输出电流为2A,图传功率较大,会导致飞控电路板二次电源组件发烫,部分设计水准较差的飞控,容易烧毁飞控上的BEC电源组件,所以,图传电源建议直接从电池引入。
第二节 图传调参软件的设置
1、BF调参软件中的端口页面:将连接图传单元的通信端口(外设)设备类型选定为图传TBS Smart Audio或者图传IRC Tramp(依照图传的固件而定),例如,在UART3端口上选择图传TBS Smart Audio设备类型,保存重启飞控,到BF调参的图传(VTX)页面中查看图传是否已经和飞控建立连接。
BF调参软件VTX页面中的端口设置
2、给飞控接上电池:确保图传供电正常,如果图传已经和飞控建立连接,在BF调参的图传(VTX)页面中可以看到当前值栏图传类型、设备准备就绪(是),此界面需要利用json脚本文件生成,后面有说明。
BF调参软件中的VTX图传页面
3、连接失败处理:如果图传未能和飞控建立连接,则在设备准备就绪后面会显示为否,尝试切换刷新页面一次,或者到BF调参的端口页面中,修改使用另一种图传协议,也可尝试使用飞控的另其它端口来连接图传,保存重启后再试一试;通常无法连接图传故障为图传未上电、飞控端口错误、图传协议错误。
第三节 图传参数设置
1、连接就绪:当在图传(VTX)页面中看到设备准备就绪后面显示为是的状态后,即可通过BF调参软件对图传进行参数设置,设置的内容包含图传的信道和频率、图传发射机的发射功率值、维修站模式和低功率上锁等功能。
BF调参软件中的VTX图传页面(图传JSON脚本生成界面)
2、设置低功率上锁:需要开启,在电机解锁前,图传发射功率为25mw,图传长时间待机也不至于过热烧毁。当遥控器解锁开关对电机解锁后,图传以设定最大的功率值进行发射,接收机将获得更好的信号接收效果。
3、调试注意:图传发射机是大带宽高频功率辐射器件,正常工作时的温度比较高,待机时如果不进行低功率上锁,时间一长,器件温度会快速升高,极易烧毁芯片。在平时检修中,给飞机通电时图传发射机也会通电,通电之前,请检查是否已经给发射机安装发射天线;图传调试时,可以用风扇给它降温。
4、调试记得先安装图传天线:如果,在未安装发射天线的情况下给飞机通电,可能会烧毁图传发射机,导致无图传或者收发距离变得很短的问题,天线是一个输出负载,必须要先将它安装好后再给图传发射机通电,切记!
5、命令行设置图传:在BF调参的CLI命令行输入get vtx回车,发现其中一项为vtx_low_power_disarm = ON或者OFF,如果为OFF,可以输入命令行vtx_low_power_disarm = ON回车,SAVE回车保存。这是图传低功耗状态开启指令,当该状态为ON时,低功耗模式起作用,在电机未解锁时,图传发射机处于低功耗工作状态,可减少图传电路发热量;也可在飞控调参软件的VTX页面中,将低功率上锁设置为开启,这样,飞机未解锁电机时,图传以25mw功率发射,解锁电机后,图传以设定的最大值发射。配置图传调参功能CLI命令行链接,
https://github.com/betaflight/betaflight/blob/master/docs/VTX.md#vtx-table,根据图传支持的协议,复制对应命令行,在飞控调参软件CLI下运行,实现对图传的参数设置。
第二与第三节内容详述了OSD对图传板设备的调参设置,第四节介绍遥控器操作OSD调参菜单的方法。
第四节 OSD遥控器调参
1、遥控器OSD调参的前提条件:如果需要使用遥控器对图传发射机进行OSD菜单调参,需要完成以上关于图传调参的飞控端口和图传协议设定,才能通过遥控器摇杆组合在飞控的OSD调参菜单中,对飞控和图传进行参数设定。
2、遥控器OSD调参的摇杆定义:通过操控摇杆动作完成的调参,定义遥控器摇杆通道的组合来控制OSD菜单,对飞控参数和图传发射机参数进行设定,就像定义一组按钮一般,如调出菜单、上下移动、左右移动、返回、确认这等常用的按钮功能。在遥控器固件中定义了摇杆组合时发送的脉冲信号,实现相关菜单操控。这个控制菜单的摇杆定义不用自己去设置,由遥控器固件决定的。
3、BF飞控固件支持不同图传协议:依照不同的图传固件,兼容遥控器调参的类型,参阅以下页面中关于遥控器固件类型和版本的内容。
图传OSD调参支持的遥控器固件
4、图传配置LUA脚本加载:在BF调参的图传(VTX)页面中,从文件加载图传LUA脚本,实现调参软件对图传的设置功能。在设置完成后,建议将设置脚本做一个备份,即保存LUA脚本到一个JSON文件,以后直接从该文件加载配置即可。
BF调参软件中的VTX图传信道与对应频率
5、图传板调参界面配置LUA脚本的下载:
如图传支持Tramp协议,点击列表中File下的IRC Tramp(USA),看到该链接下的脚本,将它全部选定后,粘贴到一个TXT文本文件中,将该文本文件的后缀名改为.JSON即可点击上图的从文件加载按钮,指定从刚才新建的文件加载。
图传配置LUA脚本
6、进入遥控器调参:通过遥控器摇杆组合,在未解锁电机时,通过OSD菜单进入图传调参界面,对图传进行参数设置;美国手模式2的摇杆组合为航杆向居中后打到左侧保持,同时俯仰打到俯冲最大保持,进入到OSD界面中,通过右摇杆横滚和俯仰选择,进入菜单FEATURES>VTX SA或TR>,进入图传发射参数调参界面。
图传OSD调参-图传发射机参数菜单
在VTX SA或TR(即Video TX Raudio)中显示并设置当前频率、图传功率。
BAND用于改变大6个频段,如BOSCAM A-F;与小频段值组合成新频率;
CHAN改变8个小频段,如1-8,用它们组合成新频率,合计48个信道。
FREQ为设置频率值,如5665MHz,位于E3信道,也就是33号信道。
POWER为发射功率值,如25mw、200mw、400mw、600mw等;
SET为设置保存选项,YES保存新频率,BACK为返回上层菜单。
设置频率后,图传接收机需重新搜索一遍信道频率,才能出现图传画面。
图传OSD调参-保存设置
7、OSD下调整飞控的PID和RATE值:在OSD首页的PROFILE>PID设置PID参数,PID PROF为当前设定参数包,不用修改它。
图传OSD调参-PID参数设置
进入PID后看到横滚ROLL下的P/I/D,俯仰PITCH下的P/I/D,偏航YAW下的P/I/D参数,按照需要进行修改;修改完成选BACK返回上级菜单。
RATE设置飞行手感和操控灵敏度,RC为遥控器,ROLL、PITCH、YAW为三轴向,RC R、P、Y EXPO为遥控通道线性,THR是油门相关参数。这里的参数可保持默认,除非你知道它们的作用,否则可能造成炸机;设置完参数选BACK返回。
设置完需要修改的参数,退回上级菜单后,选择SAVE.EXIT保存退出;SAVE.REBOOT为保存参数并重启飞控。
在OSD调参的使用过程中,如果设置错误,可断开飞机电源,重新加电再设置一次;OSD菜单是英文的,没有中文,可以自己翻译一下菜单的意思并记录下来,多做几次也就知道菜单的作用了,没必要纠结是什么文字的。
BF飞控固件支持OSD调参,如使用CF或者INAV飞控固件,请自行查询飞控固件对应的OSD调参操作方法。
图传OSD调参-保存设置参数
8、理论结合实际做实验:本文简单介绍了飞控端口连接图传进行软件调参设置,仅作为简单的概念学习介绍,大家可依照自己使用的图传实际情况,进行摸索试验,直到掌握这个功能的使用。
以下几个附件是关于OSD图传调参的一些学习连接和脚本、图传配置命令行,可能对新同学的学习过程有所帮助。
附件一:
1、图传LUA脚本文件链接:
2、图传调参功能配置命令行下载链接:
附件二:
1、IRC Tramp图传协议的脚本文件
{
"description": "Betaflight VTX Config file for IRC Tramp (US version)",
"version": "1.0",
"vtx_table": {
"bands_list": [
{
"name": "BOSCAM_A",
"letter": "A",
"is_factory_band": false,
"frequencies": [
5865,
5845,
5825,
5805,
5785,
5765,
5745,
5725
]
},
{
"name": "BOSCAM_B",
"letter": "B",
"is_factory_band": false,
"frequencies": [
5733,
5752,
5771,
5790,
5809,
5828,
5847,
5866
]
},
{
"name": "BOSCAM_E",
"letter": "E",
"is_factory_band": false,
"frequencies": [
5705,
5685,
5665,
0,
5885,
5905,
0,
0
]
},
{
"name": "FATSHARK",
"letter": "F",
"is_factory_band": false,
"frequencies": [
5740,
5760,
5780,
5800,
5820,
5840,
5860,
5880
]
},
{
"name": "RACEBAND",
"letter": "R",
"is_factory_band": false,
"frequencies": [
5658,
5695,
5732,
5769,
5806,
5843,
5880,
5917
]
},
{
"name": "IMD6",
"letter": "I",
"is_factory_band": false,
"frequencies": [
5732,
5765,
5828,
5840,
5866,
5740,
0,
0
]
}
],
"powerlevels_list": [
{
"value": 25,
"label": "25 "
},
{
"value": 100,
"label": "100"
},
{
"value": 200,
"label": "200"
},
{
"value": 400,
"label": "400"
},
{
"value": 600,
"label": "600"
}
]
}
}
2、TBS Smart audio图传协议的脚本文件
{
"description": "Betaflight VTX Config file for SmartAudio 1.0 (US version)",
"version": "1.0",
"vtx_table": {
"bands_list": [
{
"name": "BOSCAM_A",
"letter": "A",
"is_factory_band": true,
"frequencies": [
5865,
5845,
5825,
5805,
5785,
5765,
5745,
5725
]
},
{
"name": "BOSCAM_B",
"letter": "B",
"is_factory_band": true,
"frequencies": [
5733,
5752,
5771,
5790,
5809,
5828,
5847,
5866
]
},
{
"name": "BOSCAM_E",
"letter": "E",
"is_factory_band": true,
"frequencies": [
5705,
5685,
5665,
0,
5885,
5905,
0,
0
]
},
{
"name": "FATSHARK",
"letter": "F",
"is_factory_band": true,
"frequencies": [
5740,
5760,
5780,
5800,
5820,
5840,
5860,
5880
]
},
{
"name": "RACEBAND",
"letter": "R",
"is_factory_band": true,
"frequencies": [
5658,
5695,
5732,
5769,
5806,
5843,
5880,
5917
]
},
{
"name": "IMD6",
"letter": "I",
"is_factory_band": false,
"frequencies": [
5732,
5765,
5828,
5840,
5866,
5740,
0,
0
]
}
],
"powerlevels_list": [
{
"value": 7,
"label": "25 "
},
{
"value": 16,
"label": "200"
},
{
"value": 25,
"label": "500"
}
]
}
}
3、RTC6705 (US version) 图传协议的脚本文件
{
"description": "Betaflight VTX Config file for RTC6705 (US version)",
"version": "1.0",
"vtx_table": {
"bands_list": [
{
"name": "BOSCAM_A",
"letter": "A",
"is_factory_band": false,
"frequencies": [
5865,
5845,
5825,
5805,
5785,
5765,
5745,
5725
]
},
{
"name": "BOSCAM_B",
"letter": "B",
"is_factory_band": false,
"frequencies": [
5733,
5752,
5771,
5790,
5809,
5828,
5847,
5866
]
},
{
"name": "BOSCAM_E",
"letter": "E",
"is_factory_band": false,
"frequencies": [
5705,
5685,
5665,
0,
5885,
5905,
0,
0
]
},
{
"name": "FATSHARK",
"letter": "F",
"is_factory_band": false,
"frequencies": [
5740,
5760,
5780,
5800,
5820,
5840,
5860,
5880
]
},
{
"name": "RACEBAND",
"letter": "R",
"is_factory_band": false,
"frequencies": [
5658,
5695,
5732,
5769,
5806,
5843,
5880,
5917
]
},
{
"name": "IMD6",
"letter": "I",
"is_factory_band": false,
"frequencies": [
5732,
5765,
5828,
5840,
5866,
5740,
0,
0
]
}
],
"powerlevels_list": [
{
"value": 0,
"label": "OFF"
},
{
"value": 1,
"label": "MIN"
},
{
"value": 2,
"label": "MAX"
}
]
}
}
将匹配图传协议的脚本复制后,在图传VTX页面中,点从剪贴板加载即可,保存后生效。
4、图传调参配置CLI命令行
通过以下地址下载命令行:
(图传调参CLI通用配置命令)
# vtxtable
vtxtable bands 5
vtxtable channels 8
vtxtable band 1 BOSCAM_A A FACTORY 0 5845 5825 5805 5785 5765 5745 0
vtxtable band 2 BOSCAM_B B FACTORY 0 5752 5771 5790 5809 5828 5847 0
vtxtable band 3 BOSCAM_E E FACTORY 0 0 0 0 0 0 0 0
vtxtable band 4 MYBAND M CUSTOM 5745 5769 0 5806 0 5843 0 0
vtxtable band 5 RACEBAND R FACTORY 0 0 0 5769 5806 5843 0 0
vtxtable powerlevels 3
vtxtable powervalues 14 20 26
vtxtable powerlabels 25 100 400
(IRC Tramp device图传协议配置命令行)
# This example enables a lot of power levels and channels.
# Almost nobody will be able to legally use this without modification.
# Check your local laws and regulations before use!
vtxtable bands 5
vtxtable channels 8
vtxtable band 1 BOSCAM_A A CUSTOM 5865 5845 5825 5805 5785 5765 5745 5725
vtxtable band 2 BOSCAM_B B CUSTOM 5733 5752 5771 5790 5809 5828 5847 5866
vtxtable band 3 BOSCAM_E E CUSTOM 5705 5685 5665 5645 5885 5905 5925 5945
vtxtable band 4 FATSHARK F CUSTOM 5740 5760 5780 5800 5820 5840 5860 5880
vtxtable band 5 RACEBAND R CUSTOM 5658 5695 5732 5769 5806 5843 5880 5917
vtxtable powerlevels 5
vtxtable powervalues 25 100 200 400 600
vtxtable powerlabels 25 100 200 400 600
(SmartAudio 1.0 device图传协议配置命令行)
# This example enables a lot of power levels and channels.
# Almost nobody will be able to legally use this without modification.
# Check your local laws and regulations before use!
vtxtable bands 5
vtxtable channels 8
vtxtable band 1 BOSCAM_A A FACTORY 5865 5845 5825 5805 5785 5765 5745 5725
vtxtable band 2 BOSCAM_B B FACTORY 5733 5752 5771 5790 5809 5828 5847 5866
vtxtable band 3 BOSCAM_E E FACTORY 5705 5685 5665 5645 5885 5905 5925 5945
vtxtable band 4 FATSHARK F FACTORY 5740 5760 5780 5800 5820 5840 5860 5880
vtxtable band 5 RACEBAND R FACTORY 5658 5695 5732 5769 5806 5843 5880 5917
vtxtable powerlevels 4
vtxtable powervalues 7 16 25 40
vtxtable powerlabels 25 200 500 800
(SmartAudio 2.0 device图传协议配置命令行)
# This example enables a lot of power levels and channels.
# Almost nobody will be able to legally use this without modification.
# Check your local laws and regulations before use!
vtxtable bands 5
vtxtable channels 8
vtxtable band 1 BOSCAM_A A FACTORY 5865 5845 5825 5805 5785 5765 5745 5725
vtxtable band 2 BOSCAM_B B FACTORY 5733 5752 5771 5790 5809 5828 5847 5866
vtxtable band 3 BOSCAM_E E FACTORY 5705 5685 5665 5645 5885 5905 5925 5945
vtxtable band 4 FATSHARK F FACTORY 5740 5760 5780 5800 5820 5840 5860 5880
vtxtable band 5 RACEBAND R FACTORY 5658 5695 5732 5769 5806 5843 5880 5917
vtxtable powerlevels 4
vtxtable powervalues 0 1 2 3
vtxtable powerlabels 25 200 500 800
(SmartAudio 2.1device图传协议配置命令行)
# This example enables a lot of power levels and channels.
# Almost nobody will be able to legally use this without modification.
# Check your local laws and regulations before use!
vtxtable bands 5
vtxtable channels 8
vtxtable band 1 BOSCAM_A A FACTORY 5865 5845 5825 5805 5785 5765 5745 5725
vtxtable band 2 BOSCAM_B B FACTORY 5733 5752 5771 5790 5809 5828 5847 5866
vtxtable band 3 BOSCAM_E E FACTORY 5705 5685 5665 5645 5885 5905 5925 5945
vtxtable band 4 FATSHARK F FACTORY 5740 5760 5780 5800 5820 5840 5860 5880
vtxtable band 5 RACEBAND R FACTORY 5658 5695 5732 5769 5806 5843 5880 5917
vtxtable powerlevels 4
vtxtable powervalues 14 20 26 30
vtxtable powerlabels 25 100 400 1W
(rtc6705图传协议配置命令行)
# This example enables a lot of power levels and channels.
# Almost nobody will be able to legally use this without modification.
# Check your local laws and regulations before use!
vtxtable bands 5
vtxtable channels 8
vtxtable band 1 BOSCAM_A A CUSTOM 5865 5845 5825 5805 5785 5765 5745 5725
vtxtable band 2 BOSCAM_B B CUSTOM 5733 5752 5771 5790 5809 5828 5847 5866
vtxtable band 3 BOSCAM_E E CUSTOM 5705 5685 5665 5645 5885 5905 5925 5945
vtxtable band 4 FATSHARK F CUSTOM 5740 5760 5780 5800 5820 5840 5860 5880
vtxtable band 5 RACEBAND R CUSTOM 5658 5695 5732 5769 5806 5843 5880 5917
vtxtable powerlevels 2
vtxtable powervalues 1 2
vtxtable powerlabels MIN MAX
--------------------------------------------------------------------------------------------------
(通用图传频率表配置命令行)
# This table should not be used as-is, but trimmed down according to local laws and regulations.
vtxtable band 1 BOSCAM_A A FACTORY 5865 5845 5825 5805 5785 5765 5745 5725
vtxtable band 2 BOSCAM_B B FACTORY 5733 5752 5771 5790 5809 5828 5847 5866
vtxtable band 3 BOSCAM_E E FACTORY 5705 5685 5665 5645 5885 5905 5925 5945
vtxtable band 4 FATSHARK F FACTORY 5740 5760 5780 5800 5820 5840 5860 5880
vtxtable band 5 RACEBAND R FACTORY 5658 5695 5732 5769 5806 5843 5880 5917
(IRC Tramp图传协议发射功率配置命令行)
vtxtable powerlevels 5
vtxtable powervalues 25 100 200 400 600
vtxtable powerlabels 25 100 200 400 600
(rtc6705 should use,6705图传协议的发射功率配置命令行)
vtxtable powerlevels 2
vtxtable powervalues 1 2
vtxtable powerlabels MIN MAX
(SmartAudio V1.0图传协议功率配置命令行)
vtxtable powerlevels 4
vtxtable powervalues 7 16 25 40
vtxtable powerlabels 25 200 500 800
(SmartAudio V2.0图传协议功率配置命令行)
vtxtable powerlevels 4
vtxtable powervalues 0 1 2 3
vtxtable powerlabels 25 200 500 800
(SmartAudio V2.0图传协议功率配置命令行)
# vtx_info
level 14 dBm, power 25 mW
level 20 dBm, power 100 mW
level 26 dBm, power 400 mW
(TBS Unify Pro32 Nano 5G8图传协议功率配置命令行)
vtxtable powerlevels 3
vtxtable powervalues 14 20 26
vtxtable powerlabels 25 100 400
(TBS Unify Pro 5G8 HV - Race 2 (MMCX) 图传协议功率配置命令行)
vtxtable powerlevels 3
vtxtable powervalues 13 20 26
vtxtable powerlabels 25 100 400
(TBS Unify Pro32 HV (MMCX) 图传协议功率配置命令行)
vtxtable powerlevels 4
vtxtable powervalues 14 20 26 30
vtxtable powerlabels 25 100 400 1W
(TBS Unify EVO图传协议功率配置命令行)
vtxtable powerlevels 4
vtxtable powervalues 14 20 26 29
vtxtable powerlabels 25 100 400 800
vtxtable powerlevels 2
vtxtable powervalues 20 26
vtxtable powerlabels .1W .4W
根据不同的图传协议,通过飞控调参软件的CLI命令行窗口,运行匹配协议的命令行,并save保存重启。
附件三:
关于图传调参的CLI设置
VTX CLI Settings
Bruce Luckcuck edited this page on 16 Nov 2020 · 9 revisions
As of Betaflight version 3.3.0, the CLI settings below can be used to configure addressable video transmitters (such as TBS-SmartAudio and IRC-Tramp) that are connected to the flight controller.
At startup the settings are applied to the transmitter. If the video configuration is modified via the CMS OSD menu or via MSP (Taranis/OpenTX smartport 'lua'), the settings are updated.
One nice thing the settings can provide is a way to configure a frequency (via USB / CLI) while the video transmitter is not powered up. After a save and power cycle, the system will startup at the new frequency.
There is a 'vtx_freq' setting that operates as follows: If vtx_band=0 and vtx_freq!=0 then the 'vtx_freq' value (in MHz) will be configured on the transmitter at startup. If both are zero then the settings will be ignored. If vtx_band!=0 and a video transmitter is connected then 'vtx_freq' will be set to the current frequency value (in MHz) at startup.\
NOTE: Values for settings like vtx_band, vtx_channel, vtx_power are relevant for Betaflight versions prior to 4.1 which had these default values built in. In Betaflight 4.1 and newer to control your VTX you must configure a VTX Table in which you define your own bands, channels and power settings based on local regulations.
vtx_band = #
Allowed range: 0 - 5
0=user, 1=A, 2=B, 3=E, 4=F(Airwaves/Fatshark), 5=Raceband
vtx_channel = #
Allowed range: 1 - 8
vtx_power = #
Allowed range: 0 - 5
for SmartAudio: 0=25mW, 1=25mW, 2=200mW, 3=500mW, 4=800mW
for TBS Unify Nano: 0=25mW, 1=25mW, 2=50mW
for IRC-Tramp: 0=25mW, 1=25mW, 2=100mW, 3=200mW, 4=400mW, 5=600mW
vtx_low_power_disarm = ON|OFF
If ON and the flight controller is disarmed, the video transmitter output power will be set to its lowest value (vtx_power=1). Otherwise, the video transmitter output power will be set to the configured 'vtx_power' value. (Note one exception: If a receiver failsafe has occurred then the output power will not be lowered.)
vtx_freq = ####
Allowed range: 0 - 5999
if vtx_band!=0 and VTX connected then shows freq in MHz
if vtx_band==0 then sets frequency in MHz
if vtx_band==0 and vtx_freq==0 then the settings will not be sent out to the VTX
For example, to configure the VTX to use band 'F' and channel '6' (5840 MHz), enter the CLI and input:
set vtx_band = 4
set vtx_channel = 6
save
The VTX configuration will not be changed until after the 'save' and restart. If it is successful then entering 'get vtx_freq' will show the current frequency value in MHz.
Frequency table:
Channel
1 2 3 4 5 6 7 8
Band 1: 5865 5845 5825 5805 5785 5765 5745 5725 (A: Boscam A / TBS / RC305)
Band 2: 5733 5752 5771 5790 5809 5828 5847 5866 (B: Boscam B)
Band 3: 5705 5685 5665 5645 5885 5905 5925 5945 (E: Boscam E / DJI)
Band 4: 5740 5760 5780 5800 5820 5840 5860 5880 (F: IRC NexWave / Fatshark)
Band 5: 5658 5695 5732 5769 5806 5843 5880 5917 (R: Raceband)
See here for a 5.8GHz FPV "Visual" Frequency Chart
Change vtx power level using aux channel
vtx - vtx channels on switch
<index> <aux_channel> <vtx_band> <vtx_channel> <vtx_power> <start_range> <end_range>
For example the following will configure a 3-position switch on Aux3 to switch power levels 1/2/3.
vtx 0 2 0 0 1 900 1200
vtx 1 2 0 0 2 1300 1700
vtx 2 2 0 0 3 1800 2100
Note that the aux channel value supplied to the vtx command is zero-based. This means 0 = Aux1, 1 = Aux2, and so on. So in the example 2 represents Aux3.
This can also be used to switch to specific band/channels based on a switch but since the band/channel in the example above are 0 it won't change channels - only power. Whenever the vtx_band, vtx_channel, or vtx_power values are 0 it means to leave the current setting unchanged. See the help for the vtx command.
If Low Power Disarm is enabled, it will override changes made by the vtx command.
And for the OSD element:
Enable the vtx Channel element on the OSD tab to display vtx channel and 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