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Betaflight调试教程 来自知乎DIY小哥

楼主(2022-10-14):
穿越机Betaflight调试教程 | 电池电压设置,遥控器设置
DIY小哥

百度 工程师

3 人赞同了该文章

关注公众号【FPV One】,用最酷的姿势玩穿越机✈️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哥!
(这是一期系列教程,我会从原理,部件,组装,调参,飞行技巧等几个方面来介绍新手如何入门穿越机。)
往期精彩内容,不要错过哦~
穿越机Betaflight调试教程 | 电池电压设置,遥控器设置[url=www.17fpv.com/%e7%a9%bf%e8%b6%8a%e6%9c%babetaflight%e8%b0%83%e8%af%95%e6%95%99%e7%a8%8b-%e7%94%b5%e6%b1%a0%e7%94%b5%e5%8e%8b%e8%ae%be%e7%bd%ae%ef%bc%8c%e9%81%a5%e6%8e%a7%e5%99%a8%e8%ae%be%e7%bd%ae.html]www.17fpv.com/%e7%a9%bf%e8%b6%8a%e6%9c%babetaflight%e8%b0%83%e8%af%95%e6%95%99%e7%a8%8b-%e7%94%b5%e6%b1%a0%e7%94%b5%e5%8e%8b%e8%ae%be%e7%bd%ae%ef%bc%8c%e9%81%a5%e6%8e%a7%e5%99%a8%e8%ae%be%e7%bd%ae.html

电池与性能
现在很多飞控都内置PDB(Power Distribute Board)分电板,它能够自动获取电池电压和当前的电流读数。但这些特性在BetaFlight中都被默认关闭了,你可以在【电池】选项卡里面打开这个选项—在下拉框中选择ONBOARD ADC。但是有一种例外情况,那就是如果你把电池电压选项通过遥控器显示,那么这个选项就不生效。关于如何在遥控器里查看电池和电压,可以关注FPV One查看。
电池电压与电流具体值取决于你的实际情况,一半在电池的外表皮上面可以看到。如果你不清楚如何设置的话,保持默认也是可以的。 最后在离开前不要忘记点击“保存”按钮。
接收机/遥控器设置
提示1:在进行接收机设置之前,你最好先完成基础设置,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去FPV One小程序查看。 提示2:此时,你必须要将你的飞控通电,接收机连接上飞控并且指示灯为绿色
1.通道匹配
对于大多数穿越机玩家来说,你需要把通道改成你自己的遥控器类型,比如frsky。一旦选中,它将显示为“TAER1234”。先执行此操作,然后单击“保存”。
注意:如果TAER1234顺序与你实际的使用习惯不符,那么你就应该手动修改顺序,例如:把TAER1234改为AETR4321,这完全是可以自定义的,根据你的习惯来,我只是打了个比方
2.遥控器设置
  • 现在,打开你的遥控器,开始移动不同轴上操纵杆,从左到右,从下到上。确保图中相应的滑块从1000移动到2000,并以1500为中心。
  • 对侧滚/俯仰/偏航轴来说,对中部分是最重要的–如果对中部分不是1500,请使用微调或副边框进行调整(请参阅遥控器的用户手册)。油门是个例外,当它处于最底部时,油门应保持在1000或以下–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则应使用微调来修复它。
注意⚠️:在许多遥控器上,您会注意到滑块上的值不是直接以1500为中心,而是在接近1500的值范围内快速振荡。别慌!这只是意味着你的遥控器轴心没有完全居中-我用过的每台遥控器都有这个问题。观察滑块一会儿,注意你看到的最大或最小的数字。现在将这些数字从1500中减去,并将它们输入右侧的死区字段。例如,如果看到的范围是1497-1500,则输入值“3”。如果您看到的范围是1500-1506,请输入值“6”。如果你的范围没有任何偏差,也请把死区设置为'2'以确保安全
最后在离开前不要忘记点击“保存”按钮。
如需穿越机问题交流,请加群:191340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