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元接收机 改 天线 ?

楼主(2022-10-15):
Diy   10元接收机  印刷天线  改 普通接收机  这种天线 如何接线?

网友:
这应该比较容易吧,线路板天线根部割断,铜管天线剪掉插头,焊接到割断的地方就行。

网友:
重点是改完拉锯有没变远

楼主(2024-03-19):
原装距离也很远

楼主:
原装天线超过500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