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问题

楼主(2022-10-18):
舵机在测试仪上好用,在遥控接收机上就不好用是怎么回事,可以确定接收机没毛病!

网友:
不好用是指抖动、不灵敏还是纯粹没反应?

网友:
接线看一下

网友:
有没有插反?接没接错通道?

楼主:
接收机同上一个接口  换上就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