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莉3代连接问题

楼主(2022-10-21):
从零入门 ,萝莉3代遥控器、6通道接收机、双向混控有刷电调做了一整套,经过几次失败终于做出来了,现在出现了问题,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刚做出来的时候,是能够控制两个N20电机的,遥控器使用两节18650电池供电,接收机、电调使用5V供电,当时A处显示有电压,用了一段时间,电压下降,突然就不能控制了,A处显示为0。开始怀疑两节18650电压不够,冲满电后A处还是为0,无法控制。屏幕上的R和T都显示为100%,两者之间的连接应该没有问题,为了进一步确认,把接收机重新烧录了程序,可以正常烧录(之前接收机的单片机莫名烧掉一个,无法对码、烧录),后来又怀疑是电调的问题,但是正常连接时,上电,电机也发出正常的上电提示音。一直找不到原因,手中没有其它的遥控器、接收机、电调,所以不能使用排除法,头大……
还有就是接收机也电调的供电,一直使用如图所示的连线,电压测量端子一直没用,在原理图中的电池供电和公共+是否为同一个?屏幕上的B是否为显示的电压测量端子的电压?谢谢大家

原理图

网友A:
动力电池电压测量,需要直接接到动力电池正极端口。

网友:
你这个!重新细读教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电池电压测量,需要直接接到动力电池正极端口。

A处B 处分别显示的是哪里的电压?遥控器电池?接收机?电调?

网友:
A和B都是接收机上的电压,20k和10k的取样电阻间隔要小,不然会影响取样精度,还有检查一下接收机电压取样点是否接地。

网友:
有没有人把屏幕换成st7567的?

楼主:
重新焊接了一个接收机,AB两处都能显示电压,但是电机还是不能驱动,怀疑是电调焊接问题,继续研究中

楼主(2023-04-27):
完美收关,一定不要用质量不好的杜邦线,一定不要用质量不好的杜邦线,一定不要用质量不好的杜邦线,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说一下惨痛经历:怀疑接收机PCB不对,参照大佬重新画板焊接,“电压测量”和“电压”是接到一块的萝莉3代连接问题 电池,电调,电机,遥控器,接收机 作者:稻草人005 635 ,烧录,AB都可显示电压,但还是遥控无反应,当我要放弃的时候,CH的杜邦线换了一根,电机转了萝莉3代连接问题 电池,电调,电机,遥控器,接收机 作者:稻草人005 1249 ,欣喜若狂,玩了几分钟,AB电压又变为0,无语了,重新烧录依旧,感觉是接收机电池电压低把单片机烧了,这TMD也太不耐C了,心中骂骂咧咧,看了一遍教程,烧录时勾选“下次下载程序时擦除EEPROM”并重新下载两次,又可以重新对频,所有接收机复活萝莉3代连接问题 电池,电调,电机,遥控器,接收机 作者:稻草人005 1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