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RS接收机对频 来自知乎TKHT-FPV

楼主(2022-10-22):
TKHT-FPV

宁自备发电机了是吧

首发于本人在ourfpv的博文追风逐影,穿越前行
先放结论:
大概率是你的ELRS接收机连接在飞控原先推荐的用于“连接SBUS接收机”的串口上,先把rx和tx端口从飞控上解焊,确认在只有5V和GND连接的情况下接收机LED恢复正常(未连接遥控器时闪烁,拔插三次进入快闪对频模式)后连接至飞控的另外任意一组串口(只要不是原来那个)。
再说为什么:
根据ELRS官方wiki的说法,这是由于以下原因:(翻译比较废脑子)
(F4飞控也同理)基于F7的飞控,例如那些使用F722和F745作为MCU的,经常建议将接收机接线到一个特定的串口,因为在这个指定的串口处可以将输入的信号反向再输出给MCU(译者注:某些串行数字接收机,如使用SBUS信号的接收机,需要将信号在逻辑上反向后输出给MCU)。这些飞控上没有特别给出的单独连接SBUS的接口,所以他们建议的连接接收机的串口经常有一个下拉电阻以帮助处理反向信号(译者注:如SBUS信号)。如果你将你的基于ESP芯片(译者注:目前市面上大部分都是)的ELRS接收机连接到这些串口上而LED一直处于常亮状态(表示其进入了bootloader模式),有高概率是因为接收机连接的飞控串口上的RX引脚有一个类似上文所述的下拉电阻导致。为了测试其是否真的是因此而LED一直常亮、无法对频,可以将RX和TX引脚解焊,并观察其是否正常慢闪并一段时间后LED快闪,同时进入wifi模式。若出现此状况,则说明是因为飞控串口的电平反向而出现相关问题,需要更换串口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