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令响应与状态切换(上) 来自知乎沈阳无距科技

楼主(2022-10-23):
沈阳无距科技

工业级无人机的中国名片

在PX4中负责状态切换的模块为commander,在src/modules/commander文件夹下有很多文件,他们分别负责不同的功能,例如:主状态和导航状态切换、传感器校准、命令响应等等。在本节中我们主要来了解commander.cpp中命令响应与状态切换的相关内容。
在int commander_main(int argc, char *argv[])函数中定义了所有可执行的命令选项,我们可以根据其useage来对这个功能做一些简单的了解:
usage: commander {start|stop|status|calibrate|check|arm|disarm|takeoff|land|transition|mode}
1.启动/停止进程:start/stop/status这3个命令主要功能是在nsh脚本里将commander线程启动/停止/查看状态。当执行commander start后,系统掉中Commnader::run()函数,并为此函数创建一个叫做commander的进程,同时Commnader::run()函数中创建了一个叫做commander_low_prio的低优先级线程,创建低优先级线程的过程如下。

在执行commander stop会终止commander进程和commander_low_prio线程。
执行commander status时,显示当前飞控的相关内容,例如:

其中显示飞控的运动类型(type)、安全开关状态(safety)、电源状态(power state valid)、起飞点坐标(home position)全局坐标系和本地坐标系、数传状态(datalink)、主状态(main state)、导航状态(nav state)、锁定状态(arming)等等。
2.传感器校准:calibrate选项可以对传感器进行校准,校准选项有4个,分别为accel、gyro、mag、level、airspeed。可以分别执行下面命令来对加速计、陀螺仪、磁罗盘、水平仪和空速计做校准,在校准方式与使用地面站对传感器校准的过程是一致的:
commander calibrate accel
commander calibrate gyro
commander calibrate mag
commander calibrate level
commander calibrate airspeed
例如:对陀螺仪校准的过程如下:

3.行前检查:check选项可以针对飞控当前的状态来进行行前检查,并显示当前飞控的状态是否达到飞行的条件,例如:

此次航前检查失败,原因是磁罗盘为校准。
4.锁定/解锁与起降命令:arm/disarm/takeoff/land/transition这5个选项可以让飞控通过commander命令来使飞控直接完成相应功能:
commander arm:飞控解锁
commander disarm:飞控锁定
commander takeoff:起飞
commander land:着陆
commander transition:模态切换(倾转旋翼使用)
当然,这些功能在执行之前需要有前提条件,在前提条件达到之后才能实现状态的切换。例如在航前检查未通过时是禁止直接用commander arm对飞控解锁的。

5.主状态模式:mode选项中有13个选项,这13个选项就是飞控的13个飞行模式,如下:
manual:MAIN_STATE_MANUAL:手动模式
altctl:MAIN_STATE_ALTCTL:定高模式
posctl:MAIN_STATE_POSCTL:位置模式
auto:mission:MAIN_STATE_AUTO_MISSION:任务模式
auto:loiter:MAIN_STATE_AUTO_LOITER:悬停模式
auto:rtl:MAIN_STATE_AUTO_RTL:返航模式
acro:MAIN_STATE_ACRO:特级模式
offboard::MAIN_STATE_OFFBOARD:离线模式
stabilized:MAIN_STATE_STAB:增稳模式
rattitude:MAIN_STATE_RATTITUDE:姿态特级模式
auto:takeoff:MAIN_STATE_AUTO_TAKEOFF:自动起飞
auto:land:MAIN_STATE_AUTO_LAND:自动降落
flowtarget:MAIN_STATE_FLOW_TARGET:跟随模式

Commander::run()函数中定义了一个while循环结构,这个循环结构在commander启动后就一直在运行,知道commander停止后才结束。在这个循环中所完成的处理工作相对比较多,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过程:

事实上在commnader的主循环中每一个处理功能的逻辑都比较清晰,其主要功能就是根据当前状态来为飞控做状态切换。我们主要开看一下几个函数的定义:

arming_state_transition()函数会根据当前飞行器的各项状态来检查是否允许解锁或锁定,例如在安全开关没有按下,或是电池电压不足时禁止解锁。

main_state_transition()函数负责根据当前飞行器的各项状态检查和需要切换到的新状态new_main_state来进行状态切换。

set_nav_state()函数负责根据当前飞行器的各项状态检查并重新设定status中的nav_st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