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50 F4飞控调节求助!

楼主(2022-10-30):
最近入手了一台QAV250穿越机,使用的AT9S PRO遥控和R9DS接收机,用S.BUS连接的F4飞控,试飞了几次都操控不了,主要问题油门、前后左右控制都太过灵敏迅速,并且不会定高悬停,对于与我这个新手来说,不上上天就是入地,要么就是快速冲出去,来回来速度太快停不下来,全自稳模式都已经打开,已经摔了好几次了,我看很多老玩家视频上都可以实现气压计悬停,我想问问前辈们这些怎么设置的,通过地面站是不是调节一些参数就可以?还有怎么调节能让无人机飞的温柔一点,让让我先练练手    拜托模吧各位大神了。

网友:
模拟器先练起来

网友:
要想悬停,首先固件和硬件要支持,硬件要加气压计和罗盘,GPS模块等,刷INAV固件。
如果是BF或CF固件,稳定悬停是不可能的,但自稳模式下,经过一定锻炼是可以相对悬停的,但不建议这么做,因为稍远就分不清姿态而炸机。建议FPV飞行。
动作太灵敏,可以地面站调教PID,尤其是减小P值,也可以调小遥控器的舵量,效果基本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