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航模-天地飞RF系列接收机配合飞控的通道扩展技巧

楼主(2022-11-17):
王利学

前面写了几篇天地飞遥控器跟飞控配合的经验帖王利学:固定翼航模-天地飞遥控器(ET系列)王利学:固定翼航模-A3飞控(A3S4)配置与使用王利学:固定翼航模-DF-F1飞控配置与使用,貌似本篇名字有些相似,其实说的不是一个问题,本篇是一篇入坑省钱帖!
最近开始从板机进阶到前拉机,为了减少炸机风险,手头配置了多款固定翼飞控,包括DF-F1、A3S4、FMS锐飞,上飞控后机上需要用到的通道数比板机多不少。不用飞控的苏27板机和纸飞机都只需要3通道即可。上单翼前拉机副翼、升降、油门、方向就需要4个通道,上了飞控还需要再占用1个通道用于切换飞控模式,所以至少需要5通道,而如果带襟翼或者增加主动报警器还要加通道。
我习惯用SBUS模式连接接收机与飞控,因为看到PWM模式下一堆接线就头皮发麻,特别是机舱空间本来就不大的情况下,线多了不仅显得乱,而且影响便捷性,也限制了设备布局。我在飞塞斯纳时候因为没有襟翼基本上还能用RF206S这个6通道型号的接收机,SBUS占去接收机一个输出口,剩下5个输出口刚好还能给副翼、升降、油门、方向、飞控模式切换分配。但是最近准备飞FMS PA18,这个带襟翼的机子,感觉RF206S的6个通道就分配不过来了,因此凑着双十一又赶紧入手了RF209S 9通道接收机。
但是在装机时候突然想到在SBUS模式连接飞控时,其实接收机上的端口是非常宽裕的,完全没有必要升级到RF209S接收机,甚至将接收机降级到RF204S都是绰绰有余的。
我们知道固定翼飞控一般会默认占用遥控信号的1~6通道,而我们也知道接收机的每个物理输出口是可以修改对应的遥控信号通道的,也就是说接收机上标识的1、2、3、4、5不是遥控信号的通道编号,而仅仅是接收机的物理输出口编号。我们只需要重新配置一下接收机物理输出口对应的遥控通道避开飞控占用的1~6通道,那么RF206s接收机就可以输出5个其他通道(1个物理输出口被SBUS占用了)。
比如你将接收机编号为1的物理输出口设置为遥控信号8通道,连接一个主动声音报警器,然后再在遥控器上设置一个拨杆控制8通道,就能用这个拨杆遥控主动声音报警器发出声音或关闭报警。
如此看来使用固定翼飞控(支持SBUS模式)其实完没有必要配合更多通道的接收机,增加飞控反而能够释放飞行控制信号对接收机物理输出口的占用,使得我们能够在飞机上获得更多的可用控制端口。
RF209s通道测试
今天用天地飞ET16S搭配RF209s做个两个测试。测试中使用了汉泰DSO2D15进行波形观察。
测试一、接收机遥控信号通道数量
ET16s与RF209s对频后,打开通信设置-接收机通道设置,这个界面中的“端口”指接收机的物理输出口,对于RF209s来说这里显示的是9个,这个界面中的“通道”指遥控信号的通道。
这时可以对RF209s的9个物理输出口(端口)配置其对应的遥控信号通道,拿任何一个端口来看,都能设置为1~18通道。我将1端口设置成18通道,遥控器上用RD旋钮控制18通道,在接收机1端口接上示波器可以看到旋动RD旋钮,PWM信号宽度从1100us~1900us之间变化,在1端口接上舵机后RD旋钮能正常控制舵机转动。
结论:天地飞ET16S搭配RF209s接收机时,可用的遥控信号通道数至少是18。
测试二、接收机PPM信号通道数量
将RF209s的8端口设置为PPM,连接示波器可以看到PPM信号的通道数只有8个,并且似乎固定的对应了遥控信号的1~8通道,应该不能改变通道顺序等配置。
结论:天地飞ET16S搭配RF209s接收机时,PPM信号为8通道信号。
我猜测WBUS信号支持的通道数应该是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