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软件调参】RPM滤波刷写教程

楼主(2022-11-28):
【穿越机软件调参】RPM滤波刷写教程

一、RPM滤波是什么?
滤波能够有效消除飞行过程中陀螺仪所检测到的噪音,将更纯净的数据输入至飞控,让飞行更稳定,电机效率更高。传统的滤波(低通滤波,陷波滤波等)都是基于经验过滤噪音,滤波有时会不够精确,并且耗费大量算力。而在飞行过程中,电机不停旋转会产生不规律的抖动,是噪音的来源之一。
RPM滤波能够主动检测到电机的转速,并计算出对应噪音,将这部分噪音过滤。相比与预设的滤波规则,RPM滤波更高效,更有针对性。
二、RPM滤波刷了有什么用?
由于信号噪声的存在,电机的驱动电流经常会出现波动,产生能量内耗。这些内耗一方面会降低电机的效率,让续航时间变短,另一方面也会产生热量,导致电机过热甚至烧毁。而RPM滤波能够更有效地通过主动测量转速的方式,定向过滤这部分噪音,能大大延长飞机续航时间(10%~30%不等),并明显改善电机发热问题。
16位版本的电调在16.77固件之候开始支持此项功能,目前16.9正式版固件已经发布,效果更好。32位的电调在32.7固件版本支持RPM滤波,目前已经更新到32.8版本。经过测试,开启RPM滤波后,飞机的稳定性与续航都有不错的提升,是一个提升飞机性能的必备技巧。
三、电调固件刷写步骤
1. 确定你的电调类型,是16位还是32位
你可以在购买页面看到相关的参数
2. 使用对应版本的电调软件,更新电调固件
① 16位电调——使用BLHELI-M软件
(1)连接设备
打开软件,连接你的飞控至电脑,点击connect连接
(2)读取电调参数
进入这个界面,将穿越机连接电池后,点击read setup(读取当前电调设置),读取电调相关参数
(3)更新电调固件
点击flash all,更新全部电调固件(此界面我们也可以在每个电调的第一排下拉式选项中更改电机转向)
4)选择固件类型、版本,并刷写固件
依次选择对应的固件类型(软件可自动识别,或从官网查找)、固件版本16.9,然后点击flash(刷写)
注意:如果此处因为网络原因刷写失败,可以在http://fpvbang.com下载本地的件进行刷写
按照检测到的电调固件类型,在我们提供的16.9固件压缩包中选择相同的名称,并解压到你的电脑中。点击第二项select file manually(手动选择文件)。找到刚刚解压的16.9版本的固件即可。
(5)刷写成功
刷写成功后,即可看到电调读取处的固件类型和版本。如下图所示,说明已经刷写成功
② 32位电调使用BLHeliSuite32 软件
有的软件名可能会有后缀,代表版本,较新的为32.8.1.1。

(1)连接设备
打开软件,将你的穿越机飞控与电脑数据线连接,然后插上你的穿越机电池

(2)读取当前电调设置
在电调软件内点击connect(连接),再点击read setup(读取当前电调设置) P.S. 你可以点击check按钮,查看你此时的电调名称和固件版本。

(3)刷写固件
点击flash blheli 按钮,打开固件选择页面
选择最新的固件,点击ok开始刷写。四合一电调会依次刷写,时间较长,请耐心等待(P.S. 第二列第一个选项Motor Direction,是用于更改电机转向的,正常为normal reversed)
四、BF地面站内调整
(1)连接设备
打开BF地面站,连接你的穿越机飞控至电脑,点击连接

(2)打开“双向DSHOT”,调整极数选项
在配置页面右侧的电调/电机功能内,打开双向DSHOT,并根据你的电机调整你的电机极数选项。(电机极数:无刷电机外转子上的磁铁数量,小电机一般为12,大电机一般为14)
(3)测试是否开启RPM滤波
来到电机页面,连接穿越机的电池,勾选“我已了解风险”,轻轻推动电机输出滑块,当可以看到电机转速时,说明已经成功开启了RPM滤波。
风险提示:这一步一定要卸螺旋桨!!!卸螺旋桨!!卸螺旋桨!!
五、测试汇总
测试机型:M6
飞行模
式:手动模式悬停
电池使用标准:1s300mah电池满电至无法维持起飞
电调固件类型:G-H-30
序号电调固件版本刷新率是否开启RPM滤波飞行时长
116.724khz2:53
216.748khz3:02
316.924khz3:25
416.948khz3:50
516.924khz2:57
616.948khz3:36

六、下载资源
16位电调软件 / 32位电调软件:请前往http://fpvbang.com搜索关键词“RPM”找到相关教程和下载资源

网友(2023-05-08):
感谢大家对我们FPV帮的支持,和我们一起用爱发电,助力穿越机行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