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4RTK无人机如何自己架设RTK基站?教程来了

楼主(2022-12-03):
田雨佳

济南齐兴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工程师

发明更精准的定位技术
RTK(Real Time Kinematic)就是实时动态载波相位差分技术。它能够实时地提供测站点在指定坐标系中的三维定位结果,其精髓是实时差分,可达到厘米级精度。
差分就是在已知位置的参考点上装上信号接收机,就能知道定位信号的偏差。将这个偏差用电台或网络发送给需要定位的移动设备,用户就可以获得更精准的位置。
本次以U5 RTK和大疆P4R无人机为例
UFO U5 RTK作为无人机基站来讲解
注:教程适用于广州吉欧工厂系列所有仪器(千寻,思拓力,合众思壮,UFO)仪器软件的界面和操作方法基本相同。
1、检查无人机:检查飞机及遥控器的固件是否升级,最好通过PC端来升级,可在大疆官网上下载“DJI Assistant 2 For Phantom”进行固件升级;
2、登录大疆账号:
遥控器进行工作之前必须先登录大疆账号,没有账号的需要注册一个才能开始;
3、新建飞行规划:
① 直接在遥控器端进行作业规划:
主页面上点击规划,选择作业模式后,用手点击地图上的点来进行作业区域的规划,如图
② 导入kml的方式来加载规划:
首先我们需要一张SD卡,在SD卡的根目录下新建DJI文件夹,打开DJI文件夹继续在里面新建一个KML文件夹,然后将需要导入的kml文件,复制进KML文件夹中,如图所示。点击主界面左上角选项菜单,点击SD卡图标,在识别出来的kml文件中选择需要导入的文件,点击导入。在列表第一个选项里里将进行中改选为kml文件,点击相应文件名称后的查看即可对本地导入的kml文件进行飞行任务的编辑。
U5确保升级相应的固件之后,将其设置为基准站模式并架设在已知点上进行对中整平,数据链可以选择任意电台模式。
1、将遥控器连接上主机的WiFi,主机WiFi名称为机身串号,连接方式和安卓手机的一致。
2、将无人机打开,并与遥控器进行连接,具体连接方式和故障排除请查阅大疆无人机与遥控器连接说明。
3、点击主页面的飞行,遥控器会有网络未连接的提示,点击本次忽略,进入到飞行控制界面。
4、点击右上角…设置,打开设置菜单,进入RTK设置:
5、其余飞行器设置按照项目需求或者使用无人机默认设置请自行判断。设置完毕之后就可以调出飞行规划进行执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