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技术基础》穿越机飞控开源软件下载链接

楼主(2022-12-03):
bbsgyd

科技达人

1.BF固件飞控调参软件
F4飞控相关软件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_4Ctg4PlWlpOCYt-lwpVw 提取码:v8v8
飞控驱动地址,F405驱动链接:https://pan.baidu.com/s/17BXxoAosNj7E646-6yvPNg 提取码:bbbb
10.8.0版本或者更新的调参软件,需要安装在windows10或者更新的系统中。

2.飞控固件更新地址
开源飞控BF官方固件下载页面https://github.com/betaflight/betaflight/releases
分享库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qsKDwxfMXOfazhBOyxrMg 提取码:bbbb
更新飞控前需要用DUMP命令在BF调参的CLI窗口中显示并复制下I/O资源配置命令行备用。
更新飞控固件需要使用BF调参软件来更新,多数情况下需要提前下载好固件文件。

3飞控底层I/O资源配置命令行config地址
刷新固件后的CONFIGS配置文件代码页面,根据飞控的厂牌和型号来选择.config文件,点击对应飞控名称后,将显示的命令行复制下载,保存到新建立的一个txt文本文件里,可看到命令行前有相关厂牌名称和飞控主控芯片型号。
DUMP命令使用:在BF调参软件的CLI命令行窗口中输入DUMP命令回车会显示出当前飞控中的命令行信心,选定全部复制下来粘贴到一个txt文本中保存备用。更新完固件后恢复飞控I/O资源配置时,将这些命令行复制粘贴到CLI命令行窗口中回车,执行完后输入save命令保存并重启飞控即可。

4.电调更新固件地址
JazzMaverick的固件存储库(BLHeliSuite16,后缀名.hex文件):https://github.com/JazzMaverick/BLHeli/tree/JazzMaverick-patch-1/BLHeli_S%20SiLabs
网盘16位电调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6nk2acbKTWy947-2yUHMA提取码bswh
32位电调固件地址:
电调固件更新需要电调调参软件(固件烧写软件)的支持,请先安装改软件。

5.电调固件烧写软件地址
电调的调参软件网盘:https://pan.baidu.com/s/1s6nk2acbKTWy947-2yUHMA提取码bswh
BLHeli_32位电调的调参软件:https://github.com/bitdump/BLHeli/releases
这三个软件下载地址,都是16位电调读写软件下载地址这是穿越机常用的BLHeli、BLHeli_S四合一电调调参软件BLHeliSuite16.7.14。下载对应电调调参软件,用它来进行电调固件写入工作。
另一款常用的电调读写软件https://github.com/jflight-public/jesc-configurator

6.PID调参辅助软件地址
A.黑匣子Betaflight Blackbox Explorer飞行记录仪数据查看软件
黑匣子网盘:https://pan.baidu.com/s/1vb3A2ua-_SYUYgjt0AmrZQ 提取码:bbbb
B.PIDAnalyzer调参软件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pKq_1UnuCfLxSekC8mQng 提取码:bbbb
C.PIDtoolbox_v0.45上面的同一个连接上。

7.飞控驱动程序
F4飞控正常调参模式下的端口驱动程序下载:
提取码:bbbb
飞控相关驱动也可以在调参软件首页的说明介绍链接下载。飞控驱动有两个,一个正常调参的con串口驱动,一个是按压boot按钮进入固件更新模式后的DFU驱动,如需要更新固件,一定要安装好DFU驱动程序,否则电脑无法识别BOOT模式下的飞控设备,导致无法更新飞控固件。
8.LED灯带驱动命令行
LED尾灯命令行(F4飞控BF固件通用)
# led
led 0 0,15::CTONIW:3
led 1 0,14::CTONIW:3
led 2 0,13::CTONIW:3
led 3 15,15::CTONIW:3
最后输入save
本命令行文本适用于2-4颗LED尾灯。

网友(2023-02-15):
很全面,必须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