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莉遥控的失控保护在哪?怎么设置?

楼主(2023-01-05):
如题,玩了这么久的萝莉遥控,接收也做了很多了!就在最近做四轴时,看到APM的失控保护,推荐用接收机的失控保护来设置,问题是我把菜单翻遍了没看到失控保护这选项啊,这应该是固件没做这个功能吧,还是我不懂!请教下各位,谢谢!

网友:
在接收的菜单里有个失控保护,可以设置失控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