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航模接收机控制直流电机驱动L298N

楼主(2023-01-11):
直接连接没用,航模pwm信号不能直接控制,怎弄才行?

网友:
你要知道,电调的作用,就是把PWM转换成脉冲信号!要不电调上会有一个小单片机吗?

网友:
这个缺单片机,需要单片机控制。

网友(2023-02-25):
接收机输出的是频率50Hz,占空比5%-10%的PWM信号,主要用于控制舵机和电调。你这种模块需要给一路高电平 一路低电平,最大速度转。或者一路PWM(0-100%占空比)一路低电平,可以调速。且PWM信号频率是比接收机PWM信号高很多的。想自己DIY建议你看一下萝丽的有刷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