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寸桨叶换10寸启动不了?

楼主(2023-01-14):
目前配置为
F450
大疆naza飞控套件
大疆2212电机
四合一20A电调
由于之前用的是F330一切正常,
近期更换为F450后桨叶换成10寸自锁浆,结果有一个电机启动不了了,解锁后电机动两下就出现了电调自检的声音。然后更换8寸浆又能启动,不加桨叶也能启动,加上10寸就是启动不了。

网友A:
是电调过流保护?还是电机甚至支架有轻微漏电?只有来回调换接线试试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调过流保护?还是电机甚至支架有轻微漏电?只有来回调换接线试试啦。 ...

根据我排除法,发现是电机的问题,但是总感觉这个电机很扯淡,8寸和空载就行,10寸就不行

网友(2023-02-24):
2212多少kv的,我记得8寸桨用1400kv电机,10寸桨用1000或980,880左右kv的电机。高kv转速快,不适合大桨叶,你看下桨叶和电机的kv是否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