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洞洞板做的萝丽

楼主(2023-02-07):
线全部接好后,开机显示油门大危险,紧报警不停是哪是问题。

网友:
据说有油门保护,油门要最小,你那个摇杆是自回中的吗?

网友:
恭喜制作成功

网友:
油门摇杆要往下拉啊,你这图看着是满油门,要么就是油门摇杆的电位器有问题!!

网友:
谢谢!,再试试看.

网友:
成功入坑了

网友A:
st7567驱动的12864屏幕某宝上有很多很便宜的,一两块钱就可以买到

网友:
玩玩儿童版的更有成就感~

网友:
换过一块好点的板子,还是不停报警,什么原因。

网友:
用过个板子做的,还是会不停报警,什么原因洞洞板做的萝丽 洞洞,做的,萝丽,全部,开机 作者:ljwone1 8998 洞洞板做的萝丽 洞洞,做的,萝丽,全部,开机 作者:ljwone1 6296 洞洞板做的萝丽 洞洞,做的,萝丽,全部,开机 作者:ljwone1 3537 洞洞板做的萝丽 洞洞,做的,萝丽,全部,开机 作者:ljwone1 9131

12254

网友:
没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低电压报警

网友(2023-03-29):
检查一下电压取样电路,显示屏没有显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7567驱动的12864屏幕某宝上有很多很便宜的,一两块钱就可以买到

大佬有关键词或者店名吗 没搜到过那么便宜的

网友:
开机油门自检,油门摇杆打到最低,开机芯片选择要选对,使用哪个芯片就选哪个,两个支持的电压不一样,电压报警设置也有所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7567驱动的12864屏幕某宝上有很多很便宜的,一两块钱就可以买到

没找到便宜的 有关键字吗 感谢

网友:
第一,油门确实不对!看你左边的油门条是半开状态。第二,可能是电量报警,右上角的电池没有显示电压!检查分压电阻电路。

网友:
努力地学习,努力地回帖.

网友:
油门摇杆要往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