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新手求助-遥控器焊接调适问题

楼主(2023-02-23):
看着萝丽系列遥控器还是挺好玩的,想自己搞一个,在立创开源平台上选用了包租公的迷你小白控,打板购料焊接后,对单片机进行写入,这些都正常,但是开机后点不亮,屏幕黑屏,蜂鸣器也没有声音,测量5V供电和3.3V的LDO输出都正常着,屏幕的vcc和vd也都有5V电压 ,不过泽耀2.4G模块除了GND以外每个针脚也是5V,蜂鸣器两侧都是5V,不知道有没有吧友碰见过类似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另外补充一点,是目前开机过半分钟后,会听到蜂鸣器连续的轻微哒哒声,频率是连续哒哒六次后短暂停半秒然后重复。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单片机要一步步调试才行

网友:
单片机有没有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