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轴云台能否去掉一根线直接变二轴云台使用?

楼主(2023-04-21):
有一个三轴云台,左右乱动,俯仰和倾斜是好的,想直接变二轴用一下

网友:
应该不行,有两个问题,试试看能否解决:yaw轴电机不上电的情况下不能自己固定,直接固定yaw轴臂可能还会有抖动。可以把控制板上对应yaw轴电机的插头拔掉可能通不过自检。

网友:
应该可以,自己手里的东西,尝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