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丽3接收器的问题

楼主(2023-04-22):
遥控是在bilibili找的教程,
https://oshwhub.com/qzc13457/fk_loli3
接收器忘了在哪里找的方案。自己画板子时改了一下无线模块的引脚。
通信成功,前4通道用舵机都正常。
现在打算连接MX1508,就得4个电平或者PWM信号。

那IN1~IN4该怎么连接接收器?
尝试这样连接,
通道1 ——IN1
通道2 ——IN2
通道3 ——IN3
通道4 ——IN4

motor A在右摇杆往左时候会亮红灯,蓝灯(反转)都不亮
motor B的红灯常亮,蓝灯(反转)都不亮

如果通道1和通道2用pwm会好些,两个红灯都能控制,
右摇杆往左和上都能亮红灯,效果也不是很好。
左摇杆通道3和4,用电平,只有向右才会亮红灯。
两边的蓝灯都不会亮。

网友(2023-06-05):
这只是个电机驱动芯片!你想让电机动起来,不得给高低电平信号吗?两路驱动,四根线每组两根,两根线一个给高电平一个给低电平电机就转了,如果高低电平的线换一下电机就转向就变了!这是要单片机控制的!如果你强制拉低每组的B线只控制A线也只是单向转动,也就起到开关管的作用!还不如接个MOS管!

网友:
能给个遥控器的BOM表吗?18865700086@139.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