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做的萝莉3代遥控通道数据不稳定乱跳怎么办

楼主(2023-04-23):
已经做了2版了,之前做的跳得更厉害,油门都不敢往上推,这次我把面板和主板分开做还是跳。供电用1s电池加2颗HT7333

楼主:
为啥一直再审核中啊

网友:
加个电容试试

网友A:
一样,同样数据乱跳

楼主(2023-05-28):
暂时解决了,在摇杆供电加钽电容好些了不过还是跳

网友:
乱跳是电源不稳,可以在遥扞通道加rc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解决了,在摇杆供电加钽电容好些了不过还是跳

遥控器我已经做好了,从哪里看数据不稳跳,小白不懂

网友:
哪个数据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样,同样数据乱跳

我的开始四通道也跳,后来地线和各个接触点重新焊一遍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