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莉3代二段开关没有反应

楼主(2023-05-17):
电路原理图对照立创开源平台多个OLED版的3代控都是一致的,二段开关A,D分别对应管脚P2.0 P2.6,通道映射为5,6,连上后都处于100%状态,短接或连接开关均无反应,排除开关问题。固件刷的是A12-OLED-SPI版本。
请教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源码里面io引脚定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