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莉有刷全N双向电调

楼主(2023-05-21):
经过一天的努力测试成功!vcc接9-30v输入电压不要超过30v,超过30v可能会损坏7805稳压模块。带有板载电源5V2A,可以直接驱动5v一下小功率直流电机,通过跳线冒可以选择5电压或者vcc电压驱动电机。

网友:
用在船上,MOS管发热严重,电调已经炸了四个,做散热也不好用啊!烫手啊

楼主(2023-07-12):
电调是不是驱动电压过低,没有完全导通所以才发热严重。你检查一下驱动电压多少伏。还有你用的是高压MOS还是低压MOS。高压mos使用低压大电流导通电阻大也会发热严重!

网友(2024-02-19):
电调在驱动电机调速的过程中感觉到抖动是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