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 OSD字库和编辑软件  能用在不同飞控 上吗

楼主(2023-05-27):
一种 OSD字库和编辑软件    能用在不同飞控 上吗

网友:
这种不是智能用在APM上的

网友(2023-08-08):
肯定不行,字体也许可以用,软件是和固件匹配使用的,你这个osd默认固件是支持APM的,刷了MWOSD后是可以支持BF CF的,不过调参GUI是收费的,固件不收费是开源的

网友(2023-12-26):
和PX的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