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丽控问题 请大佬指教

楼主(2023-05-29):
第一次接触 用萝丽群文件做了萝丽控 屏幕不显示 指示灯也不亮 圈中元件 两个1117.3.3  10k20k电阻  4个104电容  不知道是不是元件错误 烧写固件都正常 就是通电没反应

补充内容 (2023-7-19 15:20):
已解决 帖子删不掉  话说这帖子怎样删的

网友(2023-07-06):
如果是自己画的板,就对照原理图看看是不是哪里没画对,然后检查单片机供电,屏的供电对不对,供电都对就去查查单片机到屏的走线有没有问题,反正就是一步一步的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