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求解

楼主(2023-07-13):
多旋翼无人机在姿态模式下飞行发烫严重,同时在起飞瞬间飞机抖动;有大佬给解决吗

网友(2023-09-11):
在姿态模式飞行不“炸鸡”就算好的了,小白最好玩gps模式

网友:
1、检查电调指示音是否正确。 LED指示灯闪烁是否正常。 2、检查各电子设备有无异常情况 (如异常震动,异常声音,异常发热等)。 3、检查云台工作是否正常。 4、解锁轻微推动油门,观察各个电机是否旋转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