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萝莉遥控三代DIY成功了

楼主(2023-09-13):
就是显示屏上右边显示的遥控电池电压,左边显示的是飞机电压,左边飞机电压下面还有个显示电压 是显示的什么电压啊?

网友:
朋友,做地面拉锯了没有?我做了两个三代接收,和多协议遥控器配合,只有几十米遥控距离,所以想和其他人做的结果对比一下。

网友:
左边那两个电压显示一个是接收机电压回传,还有一个是接收机单片机供给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