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声道环绕声软件开发KC3X用户主机I2C通讯寄存器地址

楼主(2023-10-07):
使用I2C从机接口,写入的I2C地址为0xac, 读取的I2C地址为0xad 支持单/双/多字节读写。
实现杜比数码、DTS、AAC、MP4、PCM、HDCD等格式解码,多声道环绕声聆听体验 多种聆听效果重放。
地址 名称 描述
0x01 KCM_READ_IRQ 读中断请求寄存器,8位寄存器
0x03 KCM_CLEAR_IRQ 清除中断请求寄存器,8位寄存器
0x05 KCM_POWER_ON 用户主机上电寄存器
0x06 KCM_FLAG_CTRL 标志(待机、静音、杜比数码动态压缩)
0x09 KCM_TEST_TONE 噪音测试控制
0x0a KCM_SRC_DETECT 检测所有有效的音源一次
0x10 KCM_ERROR_FLAG 获取模块错误及解码标志,32位寄存器
0x18 KCM_SRC_FORMAT  数码信号输入格式指示
0x19 KCM_SRC_CHANNEL 数码信号输入通道信息及超低音指示
0x1a KCM_SRC_RATE 数码信号输入采样率及实际播放采样率指示
0x1b KCM_SRC_BPS 数码信号输入码流率指示
0x1c KCM_SRC_VALID 有效的音源输入改变,16位寄存器
0x1f KCM_WORK_STATUS 模块工作/运行状态指示
0x20 KCM_INPUT_SOURCE 输入音源选择
0x21 KCM_INPUT_VIDEO 输入视频源选择
0x24 KCM_SPK_CONFIG 喇叭设置
0x25 KCM_LPF_FREQ 超低音通道LPF低通滤波器频率
0x26 KCM_HPF_FREQ 主声道小喇叭HPF高通滤波器频率
0x28 KCM_LIP_SYNC_SET 齿音同步延迟时间,修正对画面与声音不同步
0x29 KCM_LIP_SYNC_MAX 齿音同步最大的延迟时间
0x2b KCM_LISTEN_MODE 聆听模式选择
0x2c KCM_EQ_SELECT 多段EQ均衡音效处理选择
0x2e KCM_VOLUME_MAX 设置音量最大值
0x2f KCM_VOLUME_CTRL 音量值设置
0x30 KCM_FL_TRIM 前置左声道微调
0x31 KCM_FR_TRIM 前置右声道微调
0x32 KCM_CE_TRIM 中置声道微调
0x33 KCM_SW_TRIM 超低音声道微调
0x34 KCM_SL_TRIM 环绕左声道微调
0x35 KCM_SR_TRIM 环绕右声道微调
0x36 KCM_BL_TRIM 后置左声道微调
0x37 KCM_BR_TRIM 后置右声道微调
0x38 KCM_MIC_MIXER 话筒声音与主声道合成比例
0x39 KCM_MIC_VOLUME 话筒1及话筒2音量比例
0x3a KCM_MIC_ECHO 话筒直达声及回声比例
0x3b KCM_MIC_DELAY 话筒延迟时间及重复比例
0x3c KCM_MIC_REVERB 话筒混响1及话筒混响2比例
0x3d KCM_MIC_WHISTLE 话筒啸叫声音反馈模式
0x3f KCM_MEM_BRIGHT 记忆用,用户主机面板亮度控制,一般用于从远程返回主机
0x40 KCM_EXTR_MEMORY 扩展给用户主机的掉电记忆空间,0x40-0x7f共64字节
0x80 KCM_CUSTOM_CODE 设置用户自定义功能寄存器
0x81 KCM_RD_INFO 读取模块信息寄存器
0x82 KCM_FW_UPGRADE  升级模块固件寄存器
0x83 KCM_RD_RAM 读取指定地址的RAM内容
0x86 KCM_MAX_DELAY 读取所有声道最大可用的延迟时间
0x87 KCM_DELAY_TIME 设置所有声道的延迟时间
0x88 KCM_PROGUCE_SIGNAL 模块内部产生的信号配置
0x8b KCM_EQ_SETUP 多段EQ均衡音效处理设置
0x8c KCM_EQ_VALUE 多段EQ均衡音效处理数值
0x8d KCM_MIC_ADJ_MAX 话筒各种参数最大值设置
0x90 KCM_WR_SPECTRUM 设置频谱模式
0x91 KCM_RD_SPECTRUM 频谱数值读取
0x94 KCM_WR_FLASH 写入512字节FLASH掉电记忆空间,带偏移量及长度
0x95 KCM_WR_GET_FLASH 准备读取512字节FLASH掉电记忆空间,写入偏移量
0x96 KCM_RD_FLASH 读取512字节FLASH掉电记忆空间
0x98 KCM_APP_COMMAND 读取手机/远程APP控制指令,多字节
0xa1 KCM_PLAY_FILE_QTY 读取多媒体文件总数量,共2字节
0xa2 KCM_PLAY_FILE_TIME 读取正在播放文件的总时间,共2字节单位秒
0xa3 KCM_PLAY_TIME 读取正在播放的实际时间,共2字节单位秒
0xa4 KCM_PLAY_INDEX 读取/写入文件播放编号,共2字节
0xa5 KCM_PLAY_STATE 读取/写入文件播放状态,共1字节
0xa6 KCM_PLAY_OPERATE 读取/写入文件播放控制,共1字节
0xb0 KCM_WR_COMMAND 写入指令,多字节
0xb1 KCM_RD_COMMAND 读取指令,多字节
KCM_SRC_FORMAT 数码信号输入格式指示,0x18只读寄存器
数值 常量 说明
0x00 KCM_SRC_NOS 没有信号输入
0x01 KCM_SRC_PCM PCM信号输入
0x02 KCM_SRC_AC3 标准的AC3信号输入
0x03 KCM_SRC_DTS 标准的DTS/DTS-CD信号输入
0x04 KCM_SRC_AAC AAC信号输入
0x05 KCM_SRC_DSD MPEG2多声道信号输入
0x06 KCM_SRC_DSD DSD信号输入
0x07 KCM_SRC_MP3 MP3信号输入
0x08 KCM_SRC_SBC SBC蓝牙信号输入
0x11 KCM_SRC_LPCM LPCM信号输入
0x21 KCM_SRC_HDCD HDCD信号输入
0x12 KCM_SRC_EAC3 Enhanced AC-3信号输入
0x22 KCM_SRC_TRUE_HD 杜比TRUE HD信号输入
0x32 KCM_SRC_MLP DVD AUDIO MLP信号输入
0x13 KCM_SRC_DTS_ES DTS Extended Surround信号输入
0x23 KCM_SRC_DTS_MA DTS HD Master Audio信号输入
0x33 KCM_SRC_DTS_HRA DTS HD High Resolution Audio信号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