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萝莉六通接收机与舵机问题)

楼主(2023-10-11):
立创开源做的萝莉六通接收机,接电调都没问题,直插MG996舵机,回中以后,来回推几下,接收机烧了!小白求大神指导

网友A:
舵机的供电不足,就会有这种情况,MG996舵机的电流比较大

楼主(2023-11-14):
引用 网友A:
舵机的供电不足,就会有这种情况,MG996舵机的电流比较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