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9x刷14通道

楼主(2023-10-15):
我上官网看到这样一幕:

请问有大佬知道怎么刷成14通道吗?

网友A:
去看看xrc4.1的32通道遥控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看xrc4.1的32通道遥控器吧

我有富斯9 呀。也够用。但是听说可以刷14通。就像让它脱胎换骨。因为富斯9的开关太多了。如果只有8通道。明显浪费啦。。你看。I6都可以刷到14通道咯?是不?

网友:
er9x和opentx应该都可以,关键是外接高频头,原装的是不行的,同时要对内部改造。刷第三方固件的时候顺带改了就可以,具体改的方法在er9x官网有连接,我爱模型上的应该看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