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萝莉遥控无法控制。求高手解决!

楼主(2024-01-27):
遥控和接收机能对频显示通信成功,但是无论是舵机还是电机都控制不了

网友:
接线错了没有

网友:
最好把接收机接舵机的照片,遥控器的画面照片发上来,没图片大家很难帮你判断

网友:
确定对频成功以后,遥控显示的收发百分比是有数值的。先摇杆校准,再查遥控器舵量监视是不是都能随摇杆变化,再查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