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萝莉遥控无法控制。求高手解决!

楼主(2024-01-27):
遥控和接收机能对频显示通信成功,但无法控制接收机上的电机和舵机且乱转

网友:
用示波器检查,我刚做好的时候也这样 ,可能电路有干扰

网友A(2024-04-10):
地线没接通,没有共地

网友:
地板回答有一定的道理,我前几天做了双路双向的电调,没有把接收机和电调的GND互联,就会乱转!接上以后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线没接通,没有共地

你好,请教一下,萝丽3代6通接收机,直接接SG90舵机,没有负载的情况下,操控操控接收机就闪灯,然后遥控器就和它断开了。除非舵机完全断电再上电才能正常连接。单片机输出脚也加了700欧姆的限流电阻了!做了好几个都回出现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接电调就正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