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萝莉三代航模遥控器改良接收机回传电池电压

楼主(2024-03-28):
视频:

制作不易,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A:
你好,有没有淘宝链接?

网友A:
500毫瓦功率,不装天线开机会烧吧?

网友B:
不装天线,功放不会烧吗?

网友C(2024-05-08):
那位大神说下这个遥控器的油门怎么设置?为啥我控制不了油门?也没地方可以设置!屏幕上只显示9%的比例,摇杆也只能控制9% 还有3通道也无法直接控制电调,我在微调里面吧3通道设置成+100 这个时候电机才会转动但不是全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有没有淘宝链接?

加群603166269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毫瓦功率,不装天线开机会烧吧?

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装天线,功放不会烧吗?

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位大神说下这个遥控器的油门怎么设置?为啥我控制不了油门?也没地方可以设置!屏幕上只显示9%的比例,摇 ...

加群细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