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RACINGF3豪华版飞控无气压BARO定高模式

楼主(2024-05-12):
别人给的老掉牙的F3豪华版飞控,自带气压计和地磁,刷了BF4.06固件,连接CF\BF软件气压传感器都能看见,也有数据,但是在模式选择里没有气压定高BARO模式!作为新人,想请教平台各位指点!

谢谢!

网友:
BF,CF,主要是用来飞穿越机的,所以没有设计定点和返航这些功能。
如果想获得这些功能,可以刷INAV固件。
另外,固件是BF,软件最好用BF调参。